求高手帮忙分析电路图?

楼主(2011-11-08):
这个是个,简易变调电子门铃电路,这个电路是怎么产生震荡,并且实现变调的呢?

网友A:
VT1和VT2构成正反馈,条件合适就可振荡。至于变调,看R1和C1,充电过程致使VT1和VT2的工作点变化,导致其振荡频率的变化。

网友B:
当按键SB被按下的瞬间,有电流通过R1,R2,三极管VT1导通,于是三极管VT2接着导通,有电流通过蜂鸣器,致使蜂鸣器发出响声;当按键松开时,电容C1,通过R2,R3,C3放电,此时蜂鸣器也会发出响声。

网友C:
工作过程看看就懂了:lol

网友D:
新来咋到,留个脚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