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波经光耦TLP105输出,加负载和电容滤成直流

楼主(2011-11-08):
将PWM波滤成直流信号,PWM波经光耦TLP105输出,在TLP105输出端接上10K电阻作为负载,在10K电阻并联22UF的电解电容把PWM波滤成直流,可是根本得不到相应的电压,比如说:50%比空比的PWM波,TLP105的VCC=12V,在10K电阻两端测出来的根本不是6V,而是1V都不到

网友A:
PWM频率多少?光耦驱动是否足够?

楼主:
PWM频率8K,光耦驱动输出20ma

网友B:
楼主上电路吧

网友A:
找不到TLP105资料,请楼主贴出来。

网友C:
mark啊  我也想把pwm虑成直流

楼主:
电路如图:

楼主:
实际用时,这个地不是共地的,因为是用来作隔离的。 光耦TLP105是正输出的。
还有发现了一个问题: PWM信号经TLP105输出后,高电平达不到光耦的供电电压,波形如下: 刚刚导通是输出的高电平接近VCC,过了一会就下降了一点,

顺便把光耦TLP105的结构贴出来

网友D:
输出级饱和压降嘛 肯定有的

楼主:
什么意思,那么输出达不到VCC,有差不多1V的压降,有像不好

网友E:
to LZ:

1)输出高电平比电源电压低1V是完全可能的,注意数据手册中的Voh。

2)7L所示的滤波电路不对,应该是RC低通滤波电路(输出串电阻再对地并电容)。

网友B:
图腾输出 本来目的就是为了高电平能高的强,低电平拉的猛,为的是上升和下降沿更陡
你直接后面接上电容,高电平时充进去的电到低电平马上就几乎对地短路,电能存储起来吗?
后面加个二极管还差不多

网友:
应该用低通滤波。

网友F:
楼主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应该后跟运放做缓冲,再低通滤波。

楼主:
TLPL105输出接10K电阻到地,是用来表示负载; 104电容是为了把PWM波滤成直流,

如果用RC滤波的话,后面再加负载, 相当于分压了,负载上得到的电压又小了点

如果光耦输出后加RC滤波,滤成直流,再接运放输出还可以

网友G:
光耦输出后先接一个电平调整电路,把高电平调到你想要的电压
后面跟一个跟随器
再后面才可接低通滤波器

这样之后,可达目的

楼主:
跟随器是用运放做还是用三极管做,如果是用运放做的话,PWM的频率为40K的话,应该不行,

网友G:
也可以先低通后跟随,这样电路上会简单一点

网友A:
15楼:
“如果光耦输出后加RC滤波,滤成直流,再接运放输出还可以”
不是可以,而是必须如此。
如果电源电压不够稳定,应该对光耦输出进行限幅,限幅值必须很稳定。

网友H(2020-01-01):
你好 光耦tlp105原理图库和封装库能给我一份吗 我做别的设计正好用到 东芝官网没找到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