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方案再不行,要疯了。

楼主(2011-11-08):
方案已经换了几个了,之前的都不能完成指标,就看这个了。周末人家就要看结果了,在此希望大家帮帮俺看看这个方案可行不。指标如下:
1、输出为方波,幅值可调,可调范围为0V到36V电压,步进0.1V;
2、占空比0.1%到99.9%可调,步进0.1%;
3、驱动电流大于100 ma;
4、精确到0.1Hz;
5、频率输出范围为0.5Hz到5000Hz。
6.输出方波能在-2~+2V直流偏移,步进0.1V
我的原理图如下,运放我选择的是LM7372,由于它的供电电压只能到36V,因此选用原理图中浮地方式供电,提高输出电压范围。LM7372的压摆率是3100V/us,对于最苛刻的条件(输出幅值36V,占空比0.1%,即脉宽200ns,3000V/us=3v/ns,升到36V也只需12ns,跟200ns相比可以忽略了)而言,压摆率不成问题。
现在我比较担心驱动的问题,为了保险,我用了三个LM7372并联实现增加驱动能力,LM7372的pdf也会在附件中上传。
后级并联的运放中,DA_Offset是调节直流偏移量的。
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是LM7372的差模电压最大是20V,假如我前级的运放输出幅值是36V,那么对后级的输入是否满足差模要求?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后级的运放输入端经过两个200K的电阻分压,实际到运放正向输入端的电压只有原来的一半,即18V。我理解的对不?
运放的供电V+那一端接的是40V,V-是-12V。
在线等啊,时间很紧了!:Q

网友A:
似乎末级用分立元件比较好做。

楼主:
分立元件的话精度怎么样呢?指标要求步进可调。

楼主:
maychang,你看我这设计的潜在问题在哪呢?

楼主:
上图中还没加入幅值调节。这块打算这样做,如下图。图中的PWM由FPGA产生,DAC控制幅度,图中的output连接到上图中的PWM_IN,

楼主:
干脆不用运放。。
运放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引用 网友B:
前几次没有使用运放,但是达不到指标。最后一次打算用运放试试。

网友C:
如果是方波,用运放可能还不如mos开关

楼主:
之前用的是mos开关,用的是IR2184+两个场馆推挽输出,效果不理想。

网友A:
Re楼主:
这个电路的6项指标,看起来就是个功率低频信号发生器。其各项指标并不高。末级用晶体管(那时国内还没有MOS管)就可以做出数百kHz方波。
6楼老王说:不用运放,运放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完全正确。你的难处在输出电压幅度稍大,电流也稍大。所以建议末级用分立元件,即8楼所说用功率MOS管。当然,小信号处理,仍应该使用运放、模拟开关、D/A等等,得到所要求的频率、波形、占空比……只差幅度不够,用MOS管将这个幅度不够的信号放大。
显然,对末级要求是在工作频率范围内不失真。这部分电路,相当于音频功率放大器,有可能使用集成的功率运放如TDA2030A或LM3886之类实现。

网友D:
我卖贴片晶振,呵呵! 赚分开博客:)

网友E:
11# ouymin 一般电路里面晶振不会用贴片的。。。。

网友F:
没错,按这个指标。可以用音频的功放来做后级。方便,而且指标也满足。

网友G:
2、占空比0.1%到99.9%可调,步进0.1%;
3、驱动电流大于100 ma;
用分立元器件一致性好保证么?好在频率不高。

网友H:
21ic的素质差到这个地步了吗?那个音频功放能输出200ns的36V方波?

网友I:
音频功放能行啊?
2、占空比0.1%到99.9%可调,步进0.1%;
5、频率输出范围为0.5Hz到5000Hz。
5000Hz,0.1%占空比,最小脉宽:200nS,转换成频率是5MHz,按信号系统原理,用正弦波合成方波,则需要其多次奇波分量,最小按5倍频,则需要的最小带宽是:25MHz,音频运放怎么解决?!
就算运放可解决,这么大的方波幅度,输出指定出现过冲。

建议方法:运放输出恒定的你要求的精度的幅值,后级用Mos管切换。

楼主:
谢谢大家哈,后级的驱动我打算用功率三级管做了,集成 的功率芯片确实存在带宽的问题。前级未定,如果LM7372(芯片还在邮寄的路上)能够放大出36V的方波信号就用它,不行的话就用IR2184+场馆+OPA552得到方波信号。

网友A:
17楼:
抱歉!没有计算占空比0.1%到99.9%。这个,确实功率运放办不到。
还是用小功率MOS管比较合适,好在电流仅100mA。

网友J:
后级有功率管驱动,对运放的耐压要求就很低了;

网友K:
运放->推挽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L:
200ns,基波对应5MHz,5次谐波对应25M

用CD4000+BUF634怎么样

网友M:
634的耐压刚好36V,是不能输出36V Vpp的信号的
楼主的要求的电压超过了大多数运放和buf的工作范围,而高压运放又超出了sr或者是带宽的范围

网友L:
634的耐压刚好36V,是不能输出36V Vpp的信号的
------------------
看来只能用三极管了,用三极管搭建的OPAMP具有宽带和高压特性
不过,有这本事的人不多咦

网友L:
用俩634差分输出也是可以的

网友N:
全都是高人啊,技术,技术太深奥了

网友O:
这个设计思路可以,但用三极管及场管应更好.

网友P:
小菜鸟见少识短,有谁帮忙解释下运放的浮地接法啊,楼主这边是因为最大可能需要输出38V的电压,而运放最大电源只有36V?

楼主:
2184速度不够吧。。
倒电平不如直接用三极管。。
引用 网友B:
能推荐个比2184更快的管子吗?

网友Q:
频率特性要求这么高。MOS管得驱动芯片频率及其MOS管得开关频率也要达到这么高。这样的芯片不是很多的。建议你看看supertex的芯片。

网友R:
似乎用单片实现更容易些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哈哈,抓到高手的小辫子了,帮我推荐几个管子?谢谢啦!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173-1-1.html

网友I:
给你个参考电路。

网友S:
首先要搞清楚一点:
1、输出为方波,幅值可调,可调范围为0V到36V电压,步进0.1V;

方波幅值可调是快速变化还是很少调节,这个直接关系到方案的实现方法和难度。

如果变化很少或很慢,完全可以产生精确可调的直流后再斩波即可。至于要很精确的输出幅值的话,也可以对输出再取样检波后参与直流的反馈

网友T:
该哭了,运放的范围不够啊:dizzy:

网友R: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不要使用运放方案,看看38楼说的,理解后用单片控制即可

网友U(2012-04-22):
如果说的不对请包涵!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用运放做一个可调节的直流电源,可调范围为0V到36V电压,步进0.1V;
2.用MOS管或开关三极管控制导通截止,输出波形,运放不参与波形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