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电路的瞬时电流问题

楼主(2011-11-09):
问题一:从书上看到,一个mosfet导通的过程中栅极的瞬时电流由GS.GD及栅极电压的上升时间决定,也就是I=CU/t,其中那个上升时间是如何确定的,是看驱动芯片的上升时间,还是根据mosfet串入得栅极电阻和上升时间来确定,或其他??

问题二:当上面的上升时间确定,经过计算如果瞬时电流为2A,当选用一个瞬时最大输出电流为1A的驱动芯片时,是会烧毁芯片,还是会变成上升时间受最大1A电流的制约,上升时间变慢了,t=IMAX(1A)/CU。

问题三:如果我的整个系统由一个电池供电,其中会用到带隔离的DC-DC模块为驱动芯片供电,会不会由于驱动芯片的瞬时功率过大而烧毁DC-DC模块。这里的驱动芯片为IR2110.

谢谢各位前辈了,可能问的比较小白,谢谢帮助。

网友A:
1)上升时间自然和驱动器件有关,其中包括其自身的上升极限时间和输出阻抗(限制了其输出电流)。此外,MOSFET的GS作为负载,其容性特征(输入容抗)也是上升时间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的综合确定了最终的上升时间。

2)驱动器件的输出电流不足(即输出阻抗较大)必然会增大上上升时间。至于是否会损坏器件要看脉冲频率,若连续损耗超出了器件的承受能力,则有损坏器件的可能。

3)一般不至于烧毁DC-DC。

楼主:
谢谢HWM老师,基本的原理我明白了,但是我想针对这个问题更进一步研究一下,为最终的选型提供依据。

1)假设驱动的瞬时电流足够,这里暂定我选用的是IRF540作为mosfet,驱动电路选用的是ir2110。根据PDF,IRF540上升与下降时间为:60ns/25ns(rg=4.7欧,VGS=10V),ir2110:120ns/94ns。这里的话540的速度要大于ir2110,那么是不是说这个上升时间主要取决于慢的一方,也就是ir2110。那么我要估算出瞬时电流的时候,就以120ns,作为上升时间,然后经过I=CU/t计算得到瞬时电流值为360mA,而ir2110的瞬时电流为2A,满足要求。

2)如果经过计算为3A,在工作频率不高的情况下工作的话,最终的瞬时电流是不是会大概介于2A与3A之间(HWM老师说的上升时间也延长了),有些文献也介绍,当驱动电流不足时会导致驱动信号的畸变,上升时间延长,我想知道这时的电流取决于谁,大概是多大,同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开关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即使超出也可以正常的使用。不需要追求大电流的驱动。

我知道这都是理论计算和分析,不会真实的反应实际情况,谢谢。

网友A:
to 3L:

“ir2110:120ns/94ns”,这是个传递延迟时间(ton,toff),即输入至输出的反应时间,而非上下沿。同样,“IRF540:60ns/25ns(rg=4.7欧,VGS=10V)”为其特定测试条件下的输出上升和下降沿时间。

其实,你这里关心的是MOSFET的G极上升时间(当然其会影响最终的输出上下沿)。这个时间(或相应所需电流)可以通过RC电路的方式近似计算,即t = C U / I 或 I = C U / t。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考虑到MOS管是压控器件,我们一般只考虑VGS大于开启电压就行,这个时间应该RC的充电时间,用一阶微分方程就可以求解。现在细细想来,这种考虑有欠缺的地方,即忽略了驱动芯片的电流输出能力,所以如果电流输出能力不够,则相应的时间会增加,具体如何确定,这个确实值得深思!

网友C:
5楼:
这种考虑欠缺的地方,就是忽略了驱动信号源的内阻。
电流输出能力不足,实际上就是信号源内阻比较大,亦即RC充电时间的计算中仅考虑了有形的R,未考虑信号源内阻。
如果信号源内阻大体上是不随电流而变化的,那么原计算方法仍适用。若信号源内阻随电流变化,即内阻不是线性的,那么原计算方法将变得很复杂,不如实际测量来得简单方便。

网友B:
恩,谢谢MAYCHANG大哥的深入讲解!

网友D(2013-06-03):
确实是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