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软件工 程师揭开FPGA的神秘面纱

楼主(2011-11-09):
本文件介绍了有关如何为 FPGA 嵌入式处理器开发软件的一些实用技巧。
随着产品设计复杂性的增加, 需要使用集成组件( 如特定于应用的标准产品(ASSP))来满足设计上的要求。几年前,工程师会针对处理器、存储器和外设选择单独的组件,然后通过分立逻辑器件将这些元素拼合到一起。后来,他们会搜索 ASSP 处理系统目录,试图找出最相称的组合,以满足系统要求。当他们需要其他逻辑或外设时,通常会将某个 FPGA 与某个ASSP 配对来完成解决方案。的确,调查表明 FPGA目前在全部嵌入式系统中的使用比例占 50% 到
70%。
在过去的几年中,FPGA 的尺寸有了增加,在单个器件中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完整的处理器和逻辑系统。现在,软件工程师需要为FPGA内部的处理器开发和调试代码。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害怕这么做。不过,通过掌握 FPGA 基础知识并了解如何创建和调试用于 FPGA 嵌入式处理器的代码可以让他们坦然面对。
FPGA 是什么?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 f ield-programmablegate array, FPGA) 是一种集成电路,其中包含的逻辑可以在制造后进行配置和连接(即“现场模式”)。在这方面,过去工程师会从产品目录中购买各种逻辑器件,然后通过印刷电路板上的连接将它们组装成一个逻辑设计,而现在的硬件设计人员可以在单个器件中实施完整的设计。形式最简单的FGPA 中包括:
■由与、或、非及其它许多逻辑函数组成的可配置逻辑块
■使逻辑块可以连接到一起的可配置互连功能
■I/O 接口
利用这些元素,用户可以创建任意逻辑设计。硬件工程师通常用 HDL(一般是 Verilog 或VHDL)编写代码,然后将设计汇编到一个对象文件中,该文件可加载到器件中供执行。在表面上,HDL 程序可能看起来很像 C 语言之类的高级语言。例如,用下面以 Verilog 编写的8 位计数器的实现为例(由 www.asic-world.com 提供)。其中可以看到许多目前的高级语言中的构造:
FPGA 的技术优势
由于不使用 ASIC 以及没有与其关联的高额模板费用,FPGA 是实现数据处理元素最灵活且高性价比的方法。FPGA
由于采用了灵活的架构,能够允许硬件设计人员实现同时包含并行和串行元素的处理系统。这样一来,设计人员可以针对性能和延迟对系统进行优化。通常,与使用通用处理器可获得的性能相比,这些数据处理系统获得的性能级别更高,但成本却更低。

您可以将外部微处理器耦合到 FPGA 中的某个数据处理系统上,然后用它进行控制。但是,在 FPGA 中嵌入一个处理器可以提供几项优势。一个内部处理器可以极大地减少处理器与数据处理系统之间的延迟,能够消除大量处理器周期。处理器与数据处理系统之间的通信信道可以是 32 位或更高,拥有更多的寻址和控制线缆。对于一个外部处理器,这些增加的线缆可能需要更大的封装来容纳处理器和 FPGA,从而抬高了系统成本。或者,也可以使用 PCI Express® (PCIe®)来减少引脚的数量。而不幸的是,由于这是相对较新的接口,并非所有处理器和 FPGA 都支持 PCIe。虽然 PCIe 具有与生俱来的高性能,但它是串行接口,因此会增加处理器与数据处理系统之间的延迟。
在 FPGA 中同时实现处理器与数据处理元素可以减少元件数量,缩小电路板空间,有时还能降低功耗。这可能产生一个成本显著降低的解决方案。FPGA 中可提供固化的处理器实现(如 ARM® Cortex™-A9 处理器)或软核实现(如Xilinx® MicroBlaze™ 处理器)。基于 FPGA 的处理器还可根据应用的要求进行配置。基于 FPGA 的系统支持系统级的调优:它可以灵活地选择将计算功能在处理器或 FPGA 逻辑中实现。

图 1 向导启动屏幕和完成的系统
实现技术
FPGA 嵌入式处理系统的实现方法有很多种,但一般可将其分成三类:从头组装系统,使用向导将其组合到一起,或者通过修改现有设计实现。
FPGA 工具可支持您从头组装一个处理系统,方法是: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必需的 IP,然后通过总线和线缆连接该IP。这样的组装虽然有效,但可能会耗费时间。
为了加快速度,FPGA 工具还允许通过向导快速组装微处理器系统。通过使用下拉列表或复选框,可以轻松指定目标部件以及所需的处理器和外设。图 1 展示了向导启动的介绍窗口以及向导生成的最终系统。类似地,也可以使用
MATLAB® 软件之类的工具,快速地将数据处理系统与用于控制的处理器总线接口组装起来。然后,只需匹配总线接口,就可将处理器与数据处理系统连接起来。
嵌入式处理系统的第三种实现方法是修改现有的参考设计,或将其添加到现有的硬处理器系统上。FPGA 参考设计和硬处理器系统会继续演变,其中许多会变得更加侧重于市场。在许多情况下,设计均非常全面,无需硬件设计人员增
加任何额外的组件。软件设计人员通常会找到完整的驱动程序,以及为这些参考设计预置的操作系统。
前面提及的前两种方法都是创建处理器系统的有效方法。但是,第三种方法从现有的经过验证的参考设计入手,因此可以极大地减少硬件和软件工程师的开发时间。
澄清误解
在工程设计界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在 FPGA 中开发处理器代码很困难的误解。我们希望能澄清这些误解。
误解:在 FPGA 中为处理器编写代码很困难。
事实:大多数 FPGA 嵌入式处理开发都是在现代化软件开发环境中用 C 或 C++ 完成的。许多 FPGA 供应商现在都支持使用 Eclipse 进行软件开发。Eclipse 是一种支持插件的灵活软件开发环境,提供文本编辑器、编译器、链接程序、调试器、跟踪模块和代码管理等功能。
作为一个开放的环境,Eclipse 拥有一个庞大的开发人员社区,不断地增加新功能。例如,如果程序员不喜欢提供的
编辑器,他们可以安装一个更符合其需求的编辑器。图 2 展示了 Eclipse 代码编辑器和“hello world”程序。
误解:FPGA 没有像 ASSP 那样的处理器系统。

图 2 包含代码的 Eclipse 集成开发环境
事实:现在已经有预置的 FPGA 软嵌入式处理器设计,也有具备像 ASSP 那样的外设集的硬处理器设计。包含软处理器和硬处理器的 FPGA 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功能。FPGA 嵌入式软处理器参考设计整合了 32 位 RISC 处理器、内存接口以及符合行业标准的外设。此类处理器的灵活特性允许用户用逻辑换取额外的性能功能,如增加支持最新操作系统的 MMU。众多的 FPGA 选择使用户可以选择某个处理器配置、外设、数据处理逻辑和逻辑性能级别来满足其系统要求。预置的类似于 ASSP 的参考设计使得软件设计人员可以立刻开始编写代码,不一定需要硬件工程师先实现一个处理器系统。在许多情况下,预置的设计会满足嵌入式处理器系统的要求,从而无需硬件工程师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器系统设计。在少数情况下,硬件工程师拥有一个出色的平台,可以在上面增加外设以及连接定制的硬件加速器。
误解:使用 FPGA 中的处理器调试代码很困难。
事实:FPGA 嵌入式处理器的软件调试跟非嵌入式处理器的调试一样方便。调试器支持下载代码、运行程序、在源代码和对象代码级别单步执行、设置断点、检查存储器和寄存器。另外,还有其他工具可用于对代码进行特性分析和跟踪。
误解:不支持我喜爱的操作系统。
事实:大多数常见的嵌入式处理器都支持最常见的操作系统,并且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中。Xilinx MicroBlaze 支持
Linux、ThreadX、MicroC/OS-II 和 eCos 等操作系统。
误解:没有驱动程序。
事实:FPGA 嵌入式处理器有一个很大的外设库,其中包含了驱动程序。表 1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名单,其中列出了 FPGA软处理器可用的一些软外设。所有这些设备都存在相应的驱动程序。
误解:硬件工程师必须先建立它之后我才能编写代码。
事实:可以使用经过测试的预置处理器系统设计,因此可以立即进行软件开发。
这些预置的类似 ASSP 的处理器系统中包含处理器、内存控制器和内存、闪存控制器以及 UART、 GPIO 和以太网
接口等外设。这些系统在交付时都带有参考软件设计实例,其中包括对 Linux 引导的展示。
误解:无法使用 FPGA 嵌入式处理器进行特性分析或跟踪。
事实:特性分析和跟踪工具也是可以使用的。开发人员可以通过特性分析了解处理器在各个函数上所用的时间,以及对任何指定函数的调用次数。
误解:FPGA 软件开发工具价格太贵了。
事实:ASSP 和 FPGA 供应商为其嵌入式软件开发功能提供的定价在 200 美元到 500 美元之间。此外,许多供应商还提供试用版本以及免费或功能受限的版本,另外还有打折的评估套件。
创建和调试代码
FPGA 嵌入式处理器系统的软件开发流程遵循一些常规步骤:
1.创建软件开发工作区并导入硬件平台。
2.创建软件项目和板支持包。
3.创建软件。
4.运行并调试软件项目。
5.可选步骤:对软件项目进行特性分析。
步骤 3、4 和 5 是大多数开发人员都熟悉的。有些开发人员可能不熟悉步骤 1 和 2,但这些步骤都很明确。我们将采
用 Eclipse 开发环境作为例子,更具体地了解每个步骤。

表 1 软处理器外设清单范例
创建工作区并导入硬件平台
启动 Eclipse 以后,系统会提示用户要使用的工作区。工作区就是一个目录路径,用于存储项目文件。接着,用户指
定硬件平台(设计)。硬件开发工具会自动生成此文件。该文件对处理器系统进行描述,其中包括存储器接口和外设以及存储器映射。该文件是硬件开发工具的输出内容,硬件工程师通常会向软件开发人员提供此文件。指定以后,就会导入硬件平台,此步骤也宣告完成。
创建软件项目和板级支持包
板级支持包 (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 包含供软件应用使用的库和驱动程序。软件项目是软件应用源和设置。在针对 Xilinx 项目定制的 Eclipse 版本中,可以选择“File(文件)”→“New(新建)”→“Xilinx C Project(Xilinx C 项目)”。对于 Xilinx C 项目,Eclipse 会自动创建 Makefiles,将源文件编译成对象文件,并将这些对象文件链接到一个可执行文件中。在此步骤中,用户可以定义“Project Name(项目名称)”,通过提供在步骤 1 中创建的硬件平台名称将其与硬件平台关联,然后指定项目名称。
接下来,系统会确认 BSP 的生成情况,并根据定义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自动加载适用的驱动程序。随后会编译这些驱动程序,生成 BSP。
创建软件
此时可以导入软件实例,或者从头创建代码。保存代码时,Eclipse 会自动编译并链接代码,并报告任何出现的编译
器或链接程序错误。
运行并调试软件项目
使用 FPGA 时,在执行代码之前必须完成一个步骤:为 FPGA 编程。在 Eclipse 中,只需选择“Tools(工具)”→“Program FPGA(FPGA 编程)”。此步骤将获取硬件工程师已创建的硬件设计,并将其下载到 FPGA 上。该
作业完成后,就可以选择要构建的软件类型了。“Debug(调试)”会禁用代码优化并插入调试符号,而“Release(发布)”则会启用代码优化。若要进行特性分析,可使用 -pg编译选项。
最后,通过选择“Run(运行)”并定义运行配置的类型和编译器选项,可以运行代码。如果选择了“Release(发布)”,则处理器将立即开始执行代码。否则,处理器将执行一些引导指令,并将在源代码的第一行处停止,Eclipse 中将出现调试视图。
调试视图会显示源代码或对象代码、寄存器、存储器和变量。可以在源代码或对象代码级别单步执行代码,并可以设置代码执行的断点。
对软件项目进行特性分析
如果您需要,可以在此时对代码进行特性分析,查看函数调用的次数,并可查看用在任何指定函数上的时间百分比。图 3展示了包含特性分析器结果的 Eclipse 特性分析视图实例。

图 3 Eclipse 特性分析视图
FPGA 的优势
在成本、能耗、尺寸和整体系统效率方面,FPGA 嵌入式处理器正在成为主要的设计选择。好消息是,软件工程师不需要将 FPGA 嵌入式处理器看得很神秘,或者不再比外部处理器更难以编程。
FPGA 供应商提供的是符合行业标准的开发环境(如Eclipse),成本上有竞争力,并针对 FPGA 嵌入式处理进行
了定制。在这些环境中,用户可以创建、编译、链接和下载代码,并可像其以前对待外部处理器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调试其设计。借助预置的处理器参考设计,软件工程师可以立即开始编写代码并进行测试,不一定需要硬件工程师提供最终设计。最后,FPGA 嵌入式处理器拥有丰富的 IP 库、驱动程序和操作系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