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
刚刚画的51最小系统  是一个4位的共阴数码管 请问谁有51动态数码管显示动态汇编程序  本人刚开始接触51单片机  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 不是C语言的 就是用汇编加延时做的  想找一个用中断做的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  就是用0-60秒循环显示 一个电子钟的程序也行  给个网站链接也可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1-11-09):
5ms定时器中断刷新1位即可实现4位动态扫描。

楼主:
可否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自己写
先只控制其中一位,成功后再扩展成4位
初学慢慢来

楼主: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先让数码管的一位 显示0-9的数字 然后再慢慢写成电子钟的

网友A:
先学习定时器及其中断,虽说是动态显示,但此时即中断时就是静态的了。段可能有串行或并行接口驱动。显示及驱动程序可以在中断内外完成,关键看整个系统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