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差分电路对输入阻抗要这么高?

楼主(2011-11-09):
前面电位器,实现信号的调零,经过运分做减法,再到后面电位器调幅,,但要求前面的输入阻抗好高呀,几十K都不行的

一般的差分电路,

比如输出是这种的,调幅值就必须调节R3和R4,很不方便吧,所以就用了我上面这种,不知道可有实用性

网友A:
三运放构成的差分放大器,调整增益的电路简单。市场上有集成的三运放构成的差分放大器,通常称仪表放大器。

楼主:
普通运放可以制作仪表放大吗?

我用358仿真了一下,好像不行

网友A:
3楼:
普通运放可以搭成仪表放大器,但受失调的影响,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