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桥的方法测量Pt100,还要查表吗?

楼主(2011-11-09):
比如要测0--200度,那电桥出来的差分信号经过放大到0--5V

怎么回推出温度,把它当线性?0--5V 对应0-200 ??

不用算电阻了吧,如果要算电阻的话,那和直接分压式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A:
当然还需要查Pt100数据手册中的“表”。

网友B:
当然要查表,除非你的精度要求非常低。
行业中,那个“表”叫分度表。每种热电偶或热电阻各有其分度表。

网友C:
PT也有非线性度,如果按照绝对线性做,误差也是不小的,当然,你可以选择高等级的PT,例如0.1%肯定要比0.5%好,但价格也好。。。。贵。。。。。不少。。。。。。

楼主:
我不明白,还要回去查表,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上图,我要做到0--100度

调节过程:查表0度为100,所以我调节电位器到100  再查100度时,比如差分电压50mV,,,所以我要放大100倍到5V,这样也就完成了0--100度对应0--5V的输出了

为什么还要去查表( 我知道线性不好),,,难道我还要从输出5V 再除于100倍放大,再,再再,最终求出PT100上的电压是多少,,再求出电阻是多少

对吗,太绕了吧,还没意义感觉,还不如直接 电阻分压,求电压,再求电阻呢

网友A:
to 5L:

电路上的设计是以线性为基础的(虽然严格来说也非线性),而温度传感器本质就不存在线性模型与之对应。所以,为消除非线性性,还得麻烦一下——去查表。当然,实际做法是将相应的“表”信息放置在后续的数字处理部分,基本就不用过分的劳累前面的模拟电路了。

楼主:
既然要查表, Vcc---3K----PT100-----Gmd  再放大, 这不是很简单吗? 阻值不是很容易就出来了吗

为什么大家还都推荐什么电桥的方式来做,,,,按6L意思就是说电桥这种方式 是把它当线性处理才会用这种电桥式的?

网友A:
to 7L:

不管你使用何种方式,直接得到的是Pt100的电阻,而其电阻和温度通常是非线性关系(一般简单的解析式都不存在)。所以,若要得到最终的温度信息,则必须根据厂家的测量数据(即那个“表”)来得到。

楼主:
这个查表得温度我是知道的
我原来就是直接用分压算的电阻,但是不是很准确。。

看了一下资料,怎么都是在用电桥,,,电桥测电阻据说是最准确的,但并不是很明白它准确在哪了

这样反反复复的计算,最终也就是算出个电阻,更麻烦呀,只间还要产生很多的计算误差(比如运放的放大倍数有可能并不是和理论值那样精确,有误差,数据来回的算也有小数误差,这样算出来的电阻误差不是更大吗)

网友B:
“Vcc---3K----PT100-----Gmd  再放大, 这不是很简单吗?”
Gmd恐为Gnd之误。
这种方式,测量结果受Vcc影响很大。Vcc不是绝对不变的,其变化100%反映到测量结果。
但有个补偿方法:A/D转换的基准与测量电路公用同一电源。

网友D:
用运放加一点正反馈, 来线性化

网友E:
“调节过程:查表0度为100,所以我调节电位器到100  再查100度时,比如差分电压50mV,,,所以我要放大100倍到5V,这样也就完成了0--100度对应0--5V的输出了
为什么还要去查表( 我知道线性不好)”
----------------------------------------------------------------
你只说对了一半,0V对应0度, 5v对应100度,但2.5v对应的不是50度。这就是传感器的非线性。

网友F:
查表的目的是线性化,不一定要反算电阻在查表,你可以把AD值和对应的温度直接联系做表;
电桥测试法和分压测试法没有本质的区别,4个电阻是全桥,两个电阻是半桥,之所以多数情况下推举用运放放到到0-5V是因为方便MCU的AD处理,试想你用3K电阻分压,0-100度对应的电阻是100-138;输出电压160-230mV变化量70mV,如果放大到0-5V,相同的分辨率对单片机AD要求显然不同;MCU大多是用VCC作为AD基准的,即使有单独的基准端也不会太低,例如AVR的M48基准电压最低为1V,少了不正常;

网友G:
温度范围小,可以不查表,范围宽,需要查表。
PT100,0-100度的线性还可以,0-200度已经不太好了。
你自己可以计算一下,不查表的误差到底有多大。
请教别人,又发牢骚,不太好。

网友H:
LZ没有动态范围(可能词不准确),也就是AD利用率的概念,自己也不仔细思考下,为什么AD有 8位 12位 16位甚至更多位之分,你这测量范围是100度,如果测量范围500度,你计算下,直接电阻分压,需要什么样的电压基准和AD

网友I:
用惠斯顿桥三线法测量是不是更精确一些

网友J:
比如要测0--200度,那电桥出来的差分信号经过放大到0--5V

怎么回推出温度,把它当线性?0--5V 对应0-200 ??

不用算电阻了吧,如果要算电阻的话,那和直接分压式就没什么区别了 ...
引用 楼主:

不查表也可能有一定精度的结果。
0V--5V怎么与0--200摄氏度对应容易:只要你中间没有夹杂有其它电压,则(200-0)/(5-0)=40℃/V。但是,如果中间存在非线性环节,就要作非线性校正处理了。

网友K:
这个东西本人做了15年了,11楼是正解

在放大器的地方加一个正反馈可以很好的调整线性,这样AD转换后就不用再查表了
如果你不知道正反馈怎么加,那只好AD后查表

网友K:
4线制更正确

楼主:
请教怎么加,加多少怎么算

网友L(2013-09-27):
查表的程序

网友M:
加正反馈是模拟表时代的做法,现在用恒流源激励由单片机在excel里面拟合公式为最好。用电桥测温范围如果很大,电桥本身的非线性就明显了,不如恒流源激励法。注意电阻自身发热问题。1ma的恒流源激励为最好。

网友N:
搜一下lymex 的帖子

有详细描述

有电路非线性补偿的办法,其实最简单最省灵活性最大的还是查表。

网友O:
正反馈模拟线性化,集成电路线性化,查表,迭代…………

网友P:
查表,并非一定要查PT100的“温度—阻值”分度表。也可以查预先建立的“温度—AD值”表。且这个表也并非需要很密,因为其非线性并非很厉害。只要建立由若干个“点”的表,两者之间的数据用“插值”的方法。这样“表”就很小。

网友Q(2013-11-20):
肯定要查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