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小问题

楼主(2011-11-09):
这个运放接在闭环电路中,采样到的 Vin与Vref的误差值(假设为VX)做比例放大后输出值Vout.请问Vout和VX的关系是什么?还有Vout与Vin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理论上,Vout = Vref * (1 + R11 / R10) - Vin * (R11 / R10)    (这是由运放的外围电路得出的方程)
Vout = (Vp - Vn) * A0   (这个是运放开环闭环时都满足的特性方程,一般这个用在运放电路的分析中,不用做计算)

网友B:
使用叠加原理,就可以得到2楼的公式,至于Vout = (Vp - Vn) * A0 ,则只有运放在处于线性区才满足,即构成负反馈才满足!

楼主:
Vout = (Vp - Vn) * A0   这个公式中的Vp和Vn是同相输入信号和反相输入信号值吧?AO是开环放大倍数(一般运放都有几十DB)?

楼主:
构成负反馈后,不是误差值乘以闭环放大倍数么?怎么还是AO?

楼主:
另外,Vout = Vref * (1 + R11 / R10) - Vin * (R11 / R10)   以及Vout = (Vp - Vn) * A0
这两个公式都是否等效?但是第一个公式就方便直接结算出Vout 吧,而Vp - Vn这个误差值不好计算

网友C:
to LZ:

就是“Vout = Vref * (1 + R11 / R10) - Vin * (R11 / R10)”了,这是个理想情况下的结果。若考虑误差(通常是引入开环增益和差模阻抗),则计算会复杂很多(不是不可计算)。

网友D:
回复 楼主:

to LZ:

楼上给出的答案是运用叠加原理得出的,你可以搜下运放的相关知识。具体是这样运算的:
1)令Vref = 0, 则根据流过R11的电流=流过R10的电流,有:
                 V01/R11 = (0-Vin)/R10    (设V01为此时反相输入端电压)
                推出:V01 = - Vin*R11/R10
2)令Vin=0,则根据流过R11的电流=流过R10的电流,有:
                (V02 - Vref)/R11 = Vref/R10    (设V02为此时正相输入端电压)
                 推出:V02 = Vref*(1+R11/R10)
3)从而叠加推出:
              Vout = V01+V02 = Vref*(1+R11/R10)- Vin*R11/R10

网友D:
Vout = (Vp - Vn) * A0
则是为了方便分析而做的抽象型公式。和上门的具体计算并不矛盾

网友B:
楼主搞错了概念,在负反馈下是满足Vout = (Vp - Vn) * A0
,其中A0是开环放大倍数,主要楼主要明白该公式的输入是Vp - Vn这样一个差分信号,而一般我们引入负反馈后所说的放大倍数是这样定义的A=Vout/VIN,这时候的输入是单端信号,楼主不要混淆了,上面的其实不矛盾!

楼主:
终于明白了,也就是说Vout = (Vp - Vn) * A0   与Vout = V01+V02 = Vref*(1+R11/R10)- Vin*R11/R10这两个公式对于以上的图中的Vout计算都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E:
为什么都忽略静态电压了呢,这个电路能用吗?
假设输入两个电压都是3V,那么按照公式计算输出是0V;实际上应该是3V;也就是计算电压都是正输入VREF为参考的,而VREF又是变化的;所以线路不能用或精度很低;

网友F:
开环放大倍数是A0 ,那请问这个电路的闭环增益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