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以为这是个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1-11-09):
我总以为这是个电压跟随器,可是示波器观察的波形却是矩形波

改为1v,电源供电15v,波形还是失真

网友A:
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A:
放大十一倍,饱和状态下自然就成“矩形波”了。

网友B:
暂且不说上面的RC网络的作用,但看你那个R3,它也不可能是电压跟随器啊。。。。

网友C:
方波线不直,也就是上升到饱和那段时间,虚短虚断满足了,也就是一比一的方波了

网友D:
3V信号50HZ,放大11倍变成33V50HZ信号,放大器工作电压才5V。
严重失真:lol

楼主:
听大家一分析,感觉学习了好多,谢谢大家!

网友E:
正弦波方波转换器啊:lol

网友F:
回复 网友D:
VCC12V...

网友G:
运放不接地还能工作............. 仿真就是好

网友H:
三楼正解,是一个比较器,放大倍数太大严重失真咯,于是就出现类是正弦波咯,波形是错的,供电电压改大点或放大倍数小点,波形就有变化了,此外就你那电路有零漂影响,最好在输入端再加个电阻R4=10K匹配一下,这样放大倍数就10倍咯,但零漂影响会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是我修改后截的图,没注意,仿真时的图肯定是正确的,地是肯定接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加10k电阻果然波形好很多,请问你的10k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加10k电阻果然波形好很多,请问你的10k是怎么算的啊,
引用 楼主:

楼主应当先认个错再跟大家讨论

明明有人在2楼就已经指出这不是跟随器,你不该不理睬人家——概念,是比技术还重要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已经私下和他聊过,还加他为好友了。HWM确实很牛,也很热心。大家都懂的,好人

网友J:
认真看回帖,人家就这个问题都讲的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问10k怎么算的呢。知道为什么算了还追要加减乘除,造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