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电压放大倍数是1吗?

楼主(2011-11-09):
运放输出 输入端跨接电容 那种积分电路。

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的积分。

运放是工作在单位增益的状态(放大倍数1)吗?

也就是说 那种单位增益不稳定的放大器可以用在这样的积分电路中吗 ?

比如op37这样不能单位增益稳定,不能做射随器的。

网友A:
积分电路对直流的增益是无穷大

网友B:
to LZ:

你所说的积分电路(实际电容上还应并一个电阻)是个“反相电路”,而单位增益放大器(如电压跟随器)则为正相电路。单位增益不稳定是指正相单位增益放大电路的不稳定性,反相电路就算其增益绝对值为1(增益为-1)也不会受影响。所以,类似单位增益不稳定的运放在通常的积分电路中还是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早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手册上给出单位增益不稳定的, 单单是说不能接成射随吗(同相输入)

反相比例电路,我若接成增益为-1,稳定吗?

或者说手册给出增益不得小于5 ,我若接成反相比例电路,放大倍数为3,还稳定吗?

根据您上面说的,反相电路似乎不受手册规定最小增益 的任何影响,为什么会这样?

低增益不稳定只针对同相电路? 若是这样,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B:
to 4L:

如果增益在1以上稳定的话,反相比例放大器增益为-1时是稳定的。

其实,分析运放电路的稳定性严格应看环路增益——即AF,其中A是运放的开环增益、F是反馈回路系数。AF是个复数。如果其模降至1(0db)时,相位容限随之降为0,则必不稳定。一般认为反馈回路(F)为纯阻(无分布和补偿电容),显然环路相位取决于运放的开环增益(A)。运放参数中的最小稳定增益就是指其相位容限为0时的最小增益,显见若反馈系数大于运放最小稳定增益的倒数(1/A)则就可能不稳定。反之,如果反馈系数小于运放最小稳定增益的倒数,则稳定。

现在看一个稳定增益正好是1的运放。若接成跟随器(增益为1的正相比例放大器),其反馈系数为1,则显然不能保证稳定。但若接成增益为-1的反相比例放大器,其反馈系数是0.5,显然稳定。

网友B:
“或者说手册给出增益不得小于5 ,我若接成反相比例电路,放大倍数为3,还稳定吗?”

反相比例放大器,增益为-3,则反馈系数是1/4 > 1/5,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