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数字电路的问题

楼主:
小弟现正在学数字电路, 请先看附件,所以上来请教各位仁兄:
1. 根据文字描述,最右边的74LS245是控制数字5的缓冲器,我实在看不出哪里能体现5出来,从A8至A1分别是000000101? 同理,中间的74LS245控制的是20, 从A8至A1分别是00100000,怎么是25呢?同理,左边间的74LS245控制的是30, 从A8至A1分别是00110000,怎么是30呢?真想不通,看不懂?
2.中间的CD4029是做什么用的呢?
谢谢高手指教,不甚感激!

楼主(2011-11-10):
论坛里有没有老大指点小弟?难道这个图大家都看不懂?

网友A:
0000 0101          0010 0000        0011 0000
   0       5                 2      0              3       0

BCD码,没看懂?

网友B:
CD4029是10进制,可加,,也可减的计数器,,,初值还可以预先设定.
两片组成级联,,设定减计数,可定时倒计时最大值为99秒.
第一个的74LS245所设的初值101就是5   第2个是BCD的20,,第3个是BCD的30.呵呵,LS说得对,是BCD码.

网友B:
这不能怪楼主,,,,,因为他不知道CD4029是十进计数器,,也没看出设置数的8位是分了高4位低4 位两组数.
直接变当成二进了....

看惯了二进,光一看也会上当...........我也中招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