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IAR bulid-actions 批处理

楼主(2011-11-09):
前辈留给我一个STM32工程,可以在IAR里进行post-build 操作,post-build那里选了一个bat批处理文件,这样,编译完成后生成一个bin文件;然后在flashloader里只烧写这一个bin文件就可以了,(一般是烧写boot 和应用层两个步骤)。但我不明白这个是怎么实现的?求原理分析,谢谢。

楼主:
怎么看不见啊?

网友A:
批处理文件能不能共享?

楼主:
哥哥,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过程。IAR那里的build actions实际上做了什么工作?那个批处理文件本身比较简单,实在需要的话,告诉我你的QQ号码。谢谢你!

网友B:
给我一份344318586@qq.com
谢谢

网友C:
IAR自带了一个ielftool工具可以把elf格式的out文件转hex。
使用方法参考编译器帮助文件IAR C/C++ Development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