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号怎样用单片机的AD检测它的幅度?

楼主(2011-11-09):
如下图的一个脉冲,它是负脉冲来的.幅度是负3V --负4V ,会变化的.
我想用单片机的AD检测它的幅度,但它是负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变成正的?
正电压的变化量要跟原信号相同哦.
谢谢!

网友A:
用可以直接输入负电压的AD做(这种AD一般比较贵),或将信号平移到正电平,通过软件还原成原电平

楼主:
是啊!我的单片机只能采集正的.
怎样可以把它移到正电平上?

网友B:
两个一样的电阻串联,一端接输入,另一端接5V,输入信号就被转移到(0V~-4V) ->(2.5V ~0.5V).

网友C:
用运放做个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