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不能打印

楼主(2011-11-09):
我的Protel 99 点 File打印PCB的时候总是提示 找不到打印机,我装了虚拟打印机,word文档也可以打印,什么问题啊?之前还可以打印的。

楼主:
99se 刚才都重装了,还是有这个问题,求助!!

楼主:
原理图可以打印,PCB不能打印,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你设置下看看,我打印过PCB的,是可以打印的

楼主:
解决了,之前一直把一个实际的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打印都OK!
刚才把Adobe PDF改成了默认打印机,就可以打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也没有改过,
反正现在是可以打印了,谢谢L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