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麻烦的电路

楼主(2011-11-09):
如上图所示电路,左边单片机IO输入的是10Hz左右的PWM,右边IO输入的200KHz左右且占空比可变的PWM,请详细分析图中红色圆圈所标的部分电路功能,以及最终输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A:
红色圈里面是一阶滤波、分压。
最终输出的,是右端输入的200kHzPWM信号经一阶滤波后并分压的结果,被左端输入的10Hz方波所调制成断续波形。
这种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做个仿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你虽然没有给出结果,但是给了一个解决方案,还是比较感谢!

网友B: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做个仿真

网友C:
左边IO输入是一个选通信号     当左边IO处于低电平时才有信号输出        上边圈里边的是一个RC积分电路
信号输出是   当左边IO处于低电平时   信号输出一个锯齿波    锯齿波幅度随   右边IO脉冲宽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D:
仿真一下

网友E:
感觉就是一个调制过程,载波是200K,调制信号是10Hz。

网友F:
仿真下来,波形不对,你的参数对不对啊,100nF电容,200KHZ的信号,等价电阻是欧姆级别的

网友G:
c1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F:
楼主放着不管了?

网友D:
这电路右边有问题

网友H:
非常明显的是左边是直流耦合,右边是交流耦合,R1是负载电阻,从输出信号的波形可以“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