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供电电压偏高一点会造成损坏吗?

楼主(2011-11-09):
(无正文)

网友A:
极限电压是不损坏器件的电压,但工作电压还是要保证
楼主是不是用了非稳压的DCDC隔离模块?负载太轻?
如果这样,最好加个假负载电阻保证电压范围,要么选择功率小点的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B:
应严格按手册的规定使用,否则可靠性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