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一个二极管就实现过零检测?

楼主(2011-11-09):
用过零检测来检测交流电,为了节约成本,可以用二极管实现,可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二极管接个电阻到地
电阻上一有电压就是过零了...一没电压就又过零了...

楼主:
好像还是不太明白....有图不?

网友B:
2楼的意思是二极管起到半波整流的作用
流经一个电阻(I-V变换) 检测V就可以了

网友C:
是这样的啊。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