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42开关电源 150W

楼主(2011-11-09):
这个是自己设计的150W开关电源 各位大侠看看那里出问题 或者怎么样改变   最好推荐下变压器怎么绕线比较ok    在这里谢各位啦 上图~!

网友A:
变压器初级接mos管的地方画错了吧,光耦反馈设计什么目的?感觉不太对吧

网友B:
此处明显错误。

楼主:
3# maychang 朋友 我这样修改了    您看看那里还有需要修改的么? 本人第一次做开关电源 还是这么大功率的 有点不放心~!谢谢啦

楼主:
2# 零下 初级这边是画错了  我修改过了~!!!兄弟  在帮我看看那里还需要改进的么》? 本人第一次上手 有点不放心

网友C:
先做个简单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