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大电流处理

楼主(2011-11-0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保证通路宽度。

网友B:
问题不打,定位孔上下铜皮上开个窗,上锡

网友C:
打几个孔就OK了

网友D:
视电路而论,不知道你周围电路状况不好说,大电流一般布宽点,加锡,过孔打多点,再者就是加铜线咯

网友E:
多大的电流呢?如果很大的电流你应该铺铜,不应该这样子铺网格.还可以上下层做一小块阻焊层再打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