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我的MO516 SPI1没有反应

楼主(2011-11-09):
spi, tc, CSR, TI, se

今天用MO516 IO口模拟SPI 向74HC595 发送数据,正常.   然后用SPI1     向74HC595 发送数据 没有反应,请大侠们帮我看下是那出了问题了?
只用了  SPI1MOSI,  SPI1CLK,  RCK是用IO口模拟的,

void SPI1_Init()

{
P0_MFP &= ~(P05_AD5_SPI1MOSI |P07_AD7_SPI1CLK) ;
P0_MFP |= (SPI1MOSI | SPI1CLK) ;
APBCLK|= SPI1_CLKEN;
SPI1_SSR&= ~LVL_H;
SPI1_CNTRL &= ~LSB_FIRST;
SPI1_CNTRL &= ~CLKP_IDLE_H;
SPI1_CNTRL |= TX_NEG_F;
SPI1_CNTRL &= ~RX_NEG_F;
CLKDIV &= 0xFFFFFFF0;
SPI1_DIVIDER &= 0xFFFF0000;
SPI1_DIVIDER |= 3;SPI_VARCLK =0
SPI1_CNTRL&= ~SPI_MODE_SLAVE;
SPI1_SSR&= ~ASS_AUTO;

}

void SPI1_Send_1W(uint8_t ulData)
{
SPI1_CNTRL &= TX_NUM_ONE;
SPI1_CNTRL|= LEN_8BIT;
SPI1_TX0 = ulData;
SPI1_CNTRL|= GO_BUSY;
}

void TMR0_Delay1ms(uint32_t ulCNT)
{TCMPR0= 12000;
TCSR0|= CEN;
while (ulCNT --)
{while (!(TISR0&TMR_TIF))
TISR0 |= TMR_TIF;
}
TCSR0 &= ~CEN;
}
void Timer0_Init()
{APBCLK |= TMR0_CLKEN;
CLKSEL1 = ((CLKSEL1 & (~TM0_CLK)) | TM0_12M);
CLKSEL1=0;
TCSR0= 0x00000001;
TCSR0 &= ~TMR_MODE;
TCSR0 |=MODE_PERIOD;
TCSR0 |= TMR_IE;
TCSR0 |= CRST;
TCMPR0.CRST=1
}
main(void)
{
uint8_t  np,s;
Un_Lock_Reg();
PWRCON|= XTL12M_EN;
while(!(CLKSTATUS& XTL12M_STB));
CLKSEL0=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Timer0_Init();

while(1)

{
    for(s=0;s<255;s++)
{
SPI1_Send_1W(s);
while((SPI1_CNTRL & GO_BUSY)!=0);
RCK=0;
np=10;
while(np--);
RCK=1;
np=10;
while(np--) ;
RCK=0;
np=10;
while(np--)
TMR0_Delay1ms(100);
}

}
}

网友A:
好像在牛卧堂看了,spi0和spi1为何混用?

网友A:
还有假若是595级联,那么RCK可以最后输出二级缓存的,还有SPI有其中模式,595好像是模式3,我在新浪微群里有SPI的例程,那个是usb,spi及pdma。新唐的spi很给力,有pdma

网友A:
我所有的SPI程序都是“收发一体化”的,
因为SPI是同步串口,即时钟由主机提供,
所以在发送时必有输入。一般随意发送就会得到输入即读数据。故读写实际可以为一个函数的。

楼主:
谢谢:大叔!
       我只用了SIP1,没有用SI0.

网友A:
你给的程序有错误呀!
用spi0发送,spi1查询标志。
你仔细看看。

楼主:
大叔: 我仔细看了,是SPI1 发送呀!真是奇怪了。

网友A:
你改了!
我手机回帖不方便,晚上不加班可以好好给你讲SPI
新浪微群有俺调试通过的例程。
俺玩SPI,每次都要把四个模式做实验。
一般外设只能最多支持两种模式,一般为模式0或模式3。

楼主:
谢谢:大叔!我去看你的例程去

网友A:
还没搞定?园地里有几个SPI的例程。注意新浪微群入群密码是250,自动加入。

网友A:
感觉有些怪异,一般初始化后再不会折腾控制寄存器了,只控制和查询GO_BUSY即可

楼主:
谢谢:大叔!
我已经解决了,是我没有设置好寄存器.看来我还要加油

网友A:
解决就好。看了俺的收发一体化函数了吗?那个例程是usb,spi,pdma。上位机用vc6,新唐的例程少文件,俺都补上了。没做界面很丑陋,不过实验目的达到了。还有如何解决也应该分享,哪怕是最低级的错误。不要脸红,因为最简单的最容易出错,最复杂的几乎不会出错。因为重视程度不同。新唐的SPI很暴力,非常好用。

楼主:
SPI1_Init();没有放在主函数中,真是晕了头.

网友A:
哈哈,以后不会再出现此类问题了

楼主:
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A:
才看出来,只有Timer0_Init();

是够晕的~~~

再有新唐的SPI有8种模式,而一般的为4种。
而且可以32位,比TI的少点(128位),不过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