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电流请教!

楼主(2011-11-09):
0-5V对应0-1A电流,这个难住小弟了,主要是输出电流太大,不知道用什么器件合适,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A:
0-5V转换成0-10mA,没有问题吧?然后再进行电流放大即可。

楼主:
谢啦!高手真多呀!
电流放大,没接触过,有什么好的放大器吗,我搜了下很多,不知从哪里下手

网友B:
你可以参考音箱设计,使用功放放大电流,

楼主:
0-5V电压我转化成0-10ma电流了,然后后面电流放大我用TDA2030,可TDA2030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输出电流会随负载大小变化。小弟对电流信号不是很明白,在请各位指教!

楼主:
顶下,看了5L大侠的帖子,这样我就不用先转成小电流了?期望各位高手帮忙,初学很多不太明白。

网友C:
设计电流源还需要个条件:最大负载电阻是多大?

网友D:
1A最好别用线性方法

网友E:
运放输出级接成达林顿形式

网友F:
0-5V对应0-1A电流,这个难住小弟了,主要是输出电流太大,不知道用什么器件合适,望大家多多指导!
引用 楼主:

很容易啊,用一只5欧的电阻就行

网友G:
受控电压源对应成受控电流源?

网友H:
回复 楼主:

今年有个设计,输入0-20mA,或0-10V,或0-5V,输出3A。我这样做的,TL494构成PWM,后级BUCK变换,用P沟MOSFET,驱动容易。线性电路功耗太大,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