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有关TIM1 RCR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09):
看高级定时的那张图,图52,REP Register是一个有影子的寄存器。
另外还有一个Repetition counter 寄存器。
问题:在TIM1的寄存器描述里,只有一个RCR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寄存器。
那么Repetition counter 是那个寄存器。或者REP Register,Repetition counter一个是影子,一个是实体。但是我对RCR寄存器进行读,并不是Repetition counter。而是我设置的数据,没有变化。
我想知道,如何能读到Repetition counter的数值

网友A:
RCR寄存器就是图52的REP Register,在TIMx_RCR的说明中不是有REP[7:0]嘛。

REP Register有影子寄存器,或者说Repetition counter是REP Register的影子,因此不能读到Repetition counter的内容。

楼主:
那Repetition counter寄存器对用户而言,不就是一个盲区了啊。
按照我的理解,对于影子寄存器,应该读写是不同的寄存器,例如写,是写到REP Register。
读则是读Repetition counter。这样才更加合理了

网友A:
为什么你要读Repetition counter,计数完毕自然就有中断通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