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的带缓冲的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2011-11-09):
程序如下:
//使用串口,带缓冲的6字节数据收发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r_buf[6];   //接收缓冲区
uchar r_count;   //接收计数
bit r_finished;     //接收完成标志
void main()
{
uchar i;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EA=1;
r_finished=0;
r_count=0;
for(i=250;i>0;i--);
ES=1;
while(1)
{
  if(r_finished)
  {
   ES=0;
   for(i=0;i<6;i++)
   {
    SBUF=r_buf【i】;
    while(!TI);
    TI=0;
   }
   r_finished=0;
   ES=1;
  }
}
}

void serial()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r_buf[r_count]=SBUF;        /*接收*/
     RI=0;                     /*淸标志*/
     r_count++;                  /*下标+1*/
     if(r_count==6)    /*判断是否要置r_finished标志*/
  {
   r_finished=1;
   r_count=0;
  }
}
}

遇到问题是串口的发送数据和接受到的数据的顺序不一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前辈指教!

此问题的图片如下

网友A:
请先检查波特率。

楼主:
回2楼:
波特率无问题,是9600 bps,而且如果波特率出问题,好像不应该数据正常。

网友A:
不见得就是你发出来的数据,你发一个、两个数据看下呢?

楼主:
每次发6个字节的数据,每次显示如上图所示。
对于我写的程序,只有向单片机写满6个字节,才发回给上位机,因此无法只写1个字节、或2字节来在上位机显示

楼主:
多次发送数据图片如下

网友A:
程序能改一下,只收1个2个不?你不按我的建议调,我就没办法帮你了。

网友B:
发送与接收缓冲区独立开试试

网友C:
SBUF=r_buf;是什么东东?r_buf好像是个数组名

楼主:
回7楼:
谢谢!我按照你说的,改一下程序再试一下。

楼主:
收发2个字节正常,如下图

网友A:
很好,楼主可教。
再发2个、3个、4个,发到几个的时候出现问题,这个点就是你要去找的问题所在。

楼主:
还是NE5532前辈教的好。
找到出问题的点了,发3个字节时出现问题,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呵呵,我给你说问题只能救你一时,给你说怎么做说不定可以帮你一世。今天手臂切了个小的皮脂腺囊肿,右手抬不起来,左手打的字,慢。也没认真看你程序。其实我也不知道你程序的问题在哪里,但是看来你已经知道怎么找问题了。恭喜~!

找问题就是这样,找到临界发生问题的点,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3这个数字可以给你很大提示,比你埋头乱想管用得多。

网友B:
SBUF=r_buf;是什么东东?r_buf好像是个数组名
引用 网友C:

括号"[]"好象不能显示,程序本身肯定是有的

楼主:
谢谢NE5532前辈!
虽然找到问题,也能解决此问题,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是不清楚?

楼主:
NE5532前辈需要多注意身体!祝NE5532前辈早日康复!

楼主:
回8楼:
我又定义了发送缓冲t_buf[3],把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分开,但问题依旧。程序如下:
                           for(i=0;i<3;i++)
                                 t_buf【i】=r_buf【i】;
                         for(i=0;i<3;i++)
                        {
                                SBUF=t_buf【i】;
                                while(!TI);
                                TI=0;
                        }
                        r_finished=0;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缓冲区分开

楼主:
回9楼:

t_buf,r_buf均为带有i的数组元素,由于编辑器不支持英文下的中括号的效果不好,因此有的未显示出来。我用中文输入法下的中括号来代替

网友A:
手倒没啥问题,小毛病而已。你现在去读你的程序,想想第3个数为什么出现问题,记住串口发送的先后顺序是确定的,出现这种问题,肯定是程序在内存分配上出现了混乱。你可以先在发送缓冲区里写死3个数据,看发送是否出错,把接收发送两边的问题分离开。

网友D:
搞个 汇编 很方便,c看不懂

楼主:
回19楼:
请教ayb_ice前辈,那如何才算是真正的发送和接收缓冲区分开?

网友A:
分开定义就是了,接收到的数据考到发送缓冲里再发送。

楼主:
我的定义如下:
uchar r_buf[3]={0x20,0x11,0x00};
显示图片如下,可以说明固定字节发应该无问题:

楼主:
由于公司距我家(家中无网)较远,我先走了,明天继续,期待着更多的答复。

网友E:
void serial()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a=sbuf;
     r_buf[r_count]=a;        /*接收*/
     RI=0;                     /*淸标志*/
     r_count++;                  /*下标+1*/
     if(r_count==6)    /*判断是否要置r_finished标志*/
  {
   r_finished=1;
   r_count=0;
  }
}

LZ你这样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那很应该怀疑接收问题,严重考虑数组溢出问题。

网友F:
看结果 电脑接收的第一个字节是发送的最后一个字节   显然是最后接收的字节 还在BUFF里 发送前先清除之

楼主:
回27楼pineapple2009:
          我试过了,我只是字节数改为3,即r_count==3,问题依旧.

楼主:
回28楼:
我已经使用如下语句加以限制:
if(r_count==3)    /*判断是否要置r_finished标志*/
{
      r_finished=1;
      r_count=0;  //r_count为数组的字符个数
}
那么,数组是如何溢出的呢?

楼主:
回29楼:
“BUFF里 发送前先清除之”
是把SBUF清0,再把发送的值赋给SBUF?如果这样,好像与发送的值直接赋给SBUF没什么区别。

网友E:
LZ,我的意思不是发送固定字节数据,是发送6个,但是中间由a转了一下。。。

楼主:
回33楼:
我没有发送固定字节的数据,我只是收发的字节数改为3,即串口发,串口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我使用的STC单片机,使用USB转串口下载程序,下载程序后,我没有重新上电,直接进行串口测试,而出现上述问题。

备注:我写的程序本身无问题,27楼程序可供参考。

网友G:
赞NE5532,让人敬佩!

我一看到大段的程序,就失去了耐心,而 NE5532 手臂带伤仍然热心解答问题, 这样的好人太难得了。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不是在没有重新上电,程序有问题。单片机下程序以后肯定是复位了的,如果你说没上电导致问题,那肯定是你程序的初始化里没有对缓冲区初始化,定义变量不初始化是大忌。不过恭喜你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谢谢NE5532指点!
但如何在程序的初始化时对缓冲区初始化?是把缓冲区r_buf[6]的初值全都设置为0吗?

网友H:
ne5532也会忽悠人啊.都忽悠2页了,没什么进展.

记住:超过1个字节的通信都要封包.建议看看串口通信那些协议.
起始字节,字节长度,data[],校验和.
然后去同步去解析,这样才不会串....如果出错,请求重发....

你这种问题太正确了.如果发送过程中错一个bit,那就丢一个字节,然后全串了

网友I:
开中断之前清一下RI

楼主:
谢谢前辈们指点!

回40楼 murex:
我在“ES=0;”前加入“RI=0;”,若不重新上电,问题依旧。

楼主:
回37楼 NE5532前辈:
我把r_buf初始化定义如下
r_buf[6]={0,0,0,0,0,0};
重新下载程序,在未重新上电之前,还是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J:
将if(r_count==6)    /*判断是否要置r_finished标志*/
改为if(r_count==7)试试看

网友J:
改为if(r_count==5)试试看

网友J:
数据溢出了

楼主:
直接这么改不大对,数组元素个数已经确定。这么做没有道理。

网友K:
MCU 运行的是ISP!!!!,  根本不是LZ写的

楼主:
回48楼:
没看明白。

网友I:
可以使用一个条件进入判断中断开始接收,RI=1的同时得满足条件标志,可以开始接收数据了就把标志置位,接收成功了后就清标志暂停接收,处理完后又继续立标志接收数据

楼主:
回50楼:
您的意思是在中断中加入
if(RI&&(r_finish==0))//我使用了现有的接收完成标志r_finish,置位和清零的情况与你说的相反。
{
    ...
    r_finish=1;
}

网友:
ZPW-2000闭环电码化系统运用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及改进

楼主:
回50楼:
如果按照我在51楼的理解,重新下载程序,问题依旧。
看样子,只能下载程序后,重新上电解决此问题。

网友I:
这个程序我试了下,很正常的,只是我用的是485,就多加了两条485控制条件,发送接收N次都没有问题,串口软件是用的匠人的串口猎人

楼主:
回楼上:
谢谢您的帮助!
我使用的STC 51单片机,使用串口转USB下载线下载程序,我除了使用上面的串口调试工具,还使用了STC自带的串口调试软件,在未重新上电之前,存在上述问题。
上电后,就正常了。
是不是你用的是其他编程器或单片机下载程序的?

网友L:
STC的ISP冒视跟别家的不一样,曾经调试一个小程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I:
我就是用的STC的下载工具,也没有重新上电过的

网友I:
我这个的型号是STC12C5A60S2

网友M:
我用STC11系列的,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59楼:
我使用的是STC89C52RC

楼主:
回59楼:
我使用的下载软件是STC_ISP_V480.exe,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K:
看样子,只能下载程序后,重新上电解决此问题!!!!

说明MCU 还在ISP(下载程序) 状态,  重新上电(reset) 才离开ISP状态, 回到正常状态.

ISP状态时,  MCU的uart是会 ECHO 的,  你所 收到的数据就是ECHO的数据!!!!

你的ISP硬件没有控制MCU的Reset,  MCU 就不能离开ISP状态!!!

楼主:
我个人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N:
回复 网友H:
icecut,我不认为你的解释合理,串口通信错bit的可能性大多在于波特率不对,错一个bit不一定丢字节,更不会引起后面的接收。
你看楼主的结果,根本不可能传输出错。象你这样没事就加包处理,效率也太低了。很多时候这么弄是不合适的。

楼主:
其实我收发多个字节的数据,也是为了把数据头和一些校验数据加入数据中一起传送,防止传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