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增益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1-11-09):
电路见附件。
电路描述:运放OP471的partA、partD ,模拟开关MCP509,电阻网络R98、R99、R101、R100、R102、R103组成可变增益放大器,增益受MCP509的PIN1和PIN16控制。OP471的partB、partC用作两个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截止频率约为26KHZ。+VSS为+15V,-VSS为-15V。
OP471输出信号经RC高通无源滤波电路输入OPA227组成的电压跟随器。OPA227输出信号进入AD7671进行AD转换。
问题描述:当增益较小,OP471输出信号未饱合时,信号一切正常。当输入信号过大或增益过大,OP471输出深度饱合时,C48与OP471连接一端信号正常,另一端信号出现一负的直流偏置,使整个波形处于0V以下。
尝试:怀疑OP471输出信号过大,超出OPA227输入信号电压范围,在R95两端加10V双向TVS管做信号限幅,现象依旧。加大C48,信号向正方向偏移,但正负半周依然不对称,仍存在负的直流偏置电压。
请各位大虾分析分析,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补充:1、输入信号为20KHZ正弦信号。
               2、怀疑OPA227有问题,换OP37,现象依旧。

网友A:
你可以先不接后面的OPA227电路,断开R92,看是否还有这个偏置

楼主:
不好意思,描述还有漏的,只要断开后级OPA227信号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