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与fpga

楼主(2011-11-09):
我用的是56引脚的68013芯片,在做数据采集方面,用fpga的fifo发送数据到68013在传到pc机上,fpga往68013里发送数据时fpga应该对68013芯片进行哪些控制呀或者初始化呀?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有人好像问过。68013工作在Slave FIFO模式,控制无非就那十几根与FPGA相连的引脚,可以查一下编程手册,里面有详尽的说明,希望对你有帮助。
   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手册,可以在哪儿下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IFCLKFX2输出的时钟,可做为通讯的同步时钟;
FLAGAFLAGBFLAGCFLAGDFX2输出的FIFO状态信息,如满,空等;
SLCSFIFO的片选信号,外部逻辑控制,当SLCS输出高时,不可进行数据传输;
SLOEFIFO输出使能,外部逻辑控制,当SLOE无效时,数据线不输出有效数据;
SLRDFIFO读信号,外部逻辑控制,同步读时,FIFO指针在SLRD有效时的每个IFCLK的上升沿递增,异步读时,FIFO读指针在SLRD的每个有效—无效的跳变沿时递增;
SLWRFIFO写信号,外部逻辑控制,同步写时,在SLWR有效时的每个IFCLK的上升沿时数据被写入,FIFO指针递增,异步写时,在SLWR的每个有效—无效的跳变沿时数据被写入,FIFO写指针递增;
PKTEND:包结束信号,外部逻辑控制,在正常情况下,外部逻辑向FX2FIFO中写数,当写入FIFO端点的字节数等于FX2固件设定的包大小时,数据将自动被打成一包进行传输,但有时外部逻辑可能需要传输一个字节数小于FX2固件设定的包大小的包,这时,它只需在写入一定数目的字节后,声明此信号,此时FX2硬件不管外部逻辑写入了多少字节,都自动将之打成一包进行传输;
FD[15:0]:数据线;
FIFOADR[1:0]:选择四个FIFO端点的地址线,外部逻辑控制。
应该就是这几个引脚,这个IFCLK用不用呀?应该怎么设置呀?

网友B:
看看数据参考手册第9章slave FIFO,硬件怎么接,怎么写firmware都有写。呵呵,不过要花点时间看看。
CY7C68013A数据参考手册:http://www.cypress.com/?rID=38232

网友A:
楼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设计板子时把68013的slcs引脚连接到了fpga的input引脚上了,不知道这个有影响吗?我想用fpga控制这个68013往pc上传送数据。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你用示波器看一下SLCS引脚,看有无电平变化。如果没有的话,查一下原因,或者干脆飞一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知道那个slcs在slave fifo状态中用不用对它进行控制呀?

网友C(2014-07-03):
引用 楼主:
2# liangziusb
IFCLK:FX2输出的时钟,可做为通讯的同步时钟;
FLAGA,FLAGB,FLAGC,FLAGD:FX2输出的F ...

这位大侠你好:
关于pktend引脚有个小问题,就是在slave模式下 控制pktend强制打包  但是在EZ-USB interface上查看发现总是无法收到我当前发送的这包数据,而总是在下一包数据发送的时候 在EZ-USB interface上才能查看到上次发送的数据。请问您出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D(2016-12-23):
引用 楼主:
2# liangziusb
IFCLK:FX2输出的时钟,可做为通讯的同步时钟;
FLAGA,FLAGB,FLAGC,FLAGD:FX2输出的F ...

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68013的这个PKTEND引脚的使用,我的理解是需要发送数据短包,就是数据少于设置的字节数时,用PKTEND来使数据包发送,但是我现在做bulkloop测试,回环测试时,在68013的固件里将收到的数据从EP2转移到了EP6,但是我输入的数据就只有几个字符,也没有用PKTEND去触发数据发送,但是上位机还是讲发送出的数据读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