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控制电机推动注射器的呀,江湖救急

楼主(2011-11-09):
最近老师要求用单片机控制电机推动注射器,做一个注射泵,可是不知道所用电机的一些参数,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的,指教一二啊。江湖告急,望各位好汉拔刀相助啊

网友A(2013-03-02):
这不是一个电机就能解决的问题,还要从机械结构方面来选择合适的电机。

网友B:
随便了~~~ 参考   丝干  和推杆     丝干比较好控制

网友C:
经常看到 "救急" 类的帖子. 不知道怎么个感想?!
我觉得做技术, 永远就不能是救急的.
没有严格的市场调研, 不要轻易上马项目.
没有完整的技术储备, 不要轻易启动项目.
新品研发, 有其自身的规律. 不是靠救急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常看到 "救急" 类的帖子. 不知道怎么个感想?!
我觉得做技术, 永远就不能是救急的.
没有严格的市场调研,  ...

说得好啊,出来工作之后,发现研发项目都是需要一个时间周期,这个周期要在心里有个规划,哪个阶段做到哪一步,不是靠救急就有用的!

网友E(2013-04-04):
如果是传统的注射器,可以考虑涡杆+步进电机推动;如只是要实现注射功能,也可能用水泵+压力传感器的方式实现啊.

网友F:
可问浙大罗建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