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单片机烧录器问题

楼主(2011-11-09):
请问谁有ATMEL系列单片机自制的烧录器和下载软件,我把ATM的单片机装上的我实验板怎么程序下载不进去,为什么STC的就行。我手上有很多ATM的单片机,想自己做点东西玩一下,但找不到烧录器和下载程序,网上买个听说很贵,所以想自己焊个简单用一下,还请各位指点或推荐一下去什么地方下载。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烈火网友有,再说下载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各个厂家的编程器未必一样,而且基本都是不一样。

能下载STC,则多数不能ATMEL,除非是通用编程器,但往往接线和接口也不一样。

网友A:
stc是串口isp,现在新唐CortexM0下载方式众多,串口isp,usbisp,还可以虚拟为U盘文件拷贝一样,也可以icp等

网友C:
可以自制,串口,并口都可以烧写!  我传一个给你  RAR里有个网页,中间有一个并口的烧写软件,可以配小马哥烧写!(不过烧的很慢)
   先前自己做过两个AVR的烧写器,还买了两个!

网友C:
这个并口只要基本的元器件就可以自己制作,不需要芯片

网友D:
51单片机烧录器其实不贵,我在淘宝上十几元就买了一个,还是免驱动的,小巧精致,像个优盘。
这样直接插电脑上工作的我看最好还是不要自己搞实验做,烧了电脑事沉啊。。

网友E:
如果是AT89S5X的,就好搞了,有USBISP下载器,简单实用,50左右装驱动就能用。
淘宝一下。
可以烧AT89S系列的,和AVR系列的...

楼主:
谢谢你们的热情帮忙,如果是AT89C5**系列的烧写器比较麻烦是吧!

网友F:
AT89C需要并口编程器,自制也行,芯片少了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