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发

楼主(2011-11-09):
阿道夫

网友A:
我遇到的比你还诡异。汇编程序生成的HEX文件,反汇编,在build,结果不一样。

网友B:
在MPLAB中编译C代码后生成的OBJ文件,如果打开disassembuly  Listing窗口可以看到类似的ASM代码,但这个和汇编代码不是一个意思,这个文件一般也不能进行编译。

HEX文件只能通过专门的反汇编软件生成ASM文件,但任何反汇编软件都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反汇编成功,这个还需要看反汇编的工程师的水平,如果水平不够,反汇编后的文件不能编译或者编译不正确都是很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办啊?

网友C:
肯定是偷拿别人的HEX来改改用。

网友D:
很熟悉的工程师可以搞定的了

网友B:
如果你有C代码,则在编译选项中可以选择输出.as文件,这个基本就是ASM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