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8单片机如何配置?

楼主(2011-11-09):
请问PIC18单片机如何配置?现在想使PIC18F23K22单片机,想把器件配置用#pragma config形式写到程序中,以前下载过一个pdf文档(PIC18 CONFIGURATION SETTINGS ADDENDUM),里面把各型号单片机的配置全都列出来了,就像下面:
PIC18F2410
Oscillator Selection:
OSC = LP LP
OSC = XT XT
OSC = HS HS
OSC = RC RC
。。。。
Watchdog Timer:
WRTD = ON Enabled
WRTD = OFF Disabled
。。。。
只是这个文档是05年的,PIC18F23K22没有包括在里面,有没有新的文档?
大家都是怎么配置的?谢谢啦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自己写宏文件,否则就用编译器官方推荐的写法。

一般PICC都是:__CONFIGx();
x代表数字,如果只有一个单元的配置字,则x一般省略不写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MPLAB C18,就是PICC吗?还是另外的,哪个好点?

网友B:
原来LZ发了好几个贴,我大概明白你意思了。
看附件41页。

楼主:
谢谢,我用mplab c18,我下了官网上的例程,在主程序前面有:
#pragma config IESO=OFF, FCMEN=OFF, FOSC=INTIO67, PWRT=OFF, BOREN=OFF, WDTEN=OFF
#pragma config WDTPS=32768, MCLRE=ON, LPT1OSC=OFF, PBADEN=OFF, CCP2MX=PORTBE
#pragma config STVREN=OFF, LVP=OFF, XINST=OFF, DEBUG=OFF, CP0=OFF, CP1=OFF
是不是按照芯片手册,CPU的特殊功能一章,配置位一节中,将所有用到的寄存器都配置完?
现在拿“#pragma config WDTPS=32768, MCLRE=ON, LPT1OSC=OFF, PBADEN=OFF, CCP2MX=PORTBE”这一条为例,WDTPS=32768,在哪里规定的要写成32768或16384等数字?MCLRE=ON,又是哪里规定的要写成ON或OFF?
谢谢啦

楼主:
找到了,打开MPLAB IDE--Help---Topic,里面找PIC18 Config Setting,有所有的芯片配置,谢谢bellstudio

网友C(2012-04-18):
我也正要找怎么在程序里配置,谢谢各位.

网友D:
參考配置文件P18F23K22.inc, 已經列出了所需配置和解釋, 對應datasheet及編程考慮可以完成配置, 實用於任何pic芯片.

楼主:
MPLAB IDE里面,打开MPLAB IDE--Help---Topic,里面找PIC18 Config Setting,有所有的芯片配置,这个我觉得最好,官方给的。

网友E:
本人有工控、交通类成熟产品全部技术资料,有意向者联系 非诚请勿扰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90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