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求救:Stm32F207的AD16路采样

楼主(2011-11-09):
香主,求救,目前在做一个项目,使用的芯片是stm32F207VG。想同时在AD进行16路采样,已经设定好是ADC1(8路)和ADC3(8路),规则转换。并且需要使用DMA来传输AD数据到一个设定的缓冲区buffer,用定时器来触发启动转换。请问一下,应该设置哪一种模式让DMA搬运ADC1和ADC3的数据到一个我设定的Buffer?,要是我把ADC1和ADC3分开工作,使用独立模式,同样还是搬到我设定那个缓冲区的话,这样存放数据会不会混乱?

网友A:
你想在缓冲区中怎么安排数据?

楼主:
想依次存放每次ADC1-ADC3的16路数据,根据Rank排序来存放。首先定义的是采样次数ADC——CVTNUM,接下来我定义#define SBUFFER_LEN(ADC_CVTNUM*2),我存放的缓冲区大小为#define INT16 Buffer[SBUFFER_LEN][16];这样存放数据是否会混乱?

网友A:
可以用ADC2吗?ADC2与ADC1可以联动,更方便,库中还有相应例程。

楼主:
不行啊  我也看到库中的例啊程,只能用ADC1和ADC3。要是可以用ADC2就好多了!香主,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你可以先看看手册。

楼主:
我说的不行是指硬件电路设计已经被设定成了ADC1和ADC3,没有用ADC2.所以要是让ADC1和ADC3关联起来工作,并且不让数据存放混乱,就比较棘手啊!

网友A:
我说的不行是指硬件电路设计已经被设定成了ADC1和ADC3,没有用ADC2.所以要是让ADC1和ADC3关联起来工作,并且不让数据存放混乱,就比较棘手啊!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只需要把ADC1和ADC3的缓冲区区分开就可以,不会混乱的。

如果想交叉存放数据,就不行了。

楼主:
恩,目前的做法的确是分成2个缓冲区。谢谢香主了!:lol下周开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