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测电网问题

楼主(2011-11-09):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互感器+ADC+MCU+LED

网友B(2012-10-12):
电压互感器+ADC+MCU+LED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这样子  遇到具体问题再来问

网友C:
以前做了个工频测量器,呵呵。用普通的单片机加A/D和显示屏或数码管就可以。也有专门的工频A/D的,但太贵。

网友D:
专用芯片检测,例如:ATT705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