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不工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2011-11-09):
今天有个客户拿了几个样板过来,板子上焊的DICE。使用外部RC,电阻150K。为做测试板上只保留最基本的外围电路...没接负载。写了个测试程序只做IO口翻转,但是测试却发现一点反应都没,我感觉DICE是根本没有起振工作,客户也猜会不会是一上电就把DICE烧掉,供电电压只有3V,不知道为什么板子不能工作,希望高手能指教下....谢谢

楼主:
都没:L一个人帮忙啊

网友A:
没人帮忙是因为都不知道你说的哪个DICE 是什么东东,
你说的DICE应该指裸片,这种情况估计你绑定错误。
好好查查绑定图吧。

网友B:
不是叫die吗 我记得以前晶元测试时 一片上面有多少die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没表达清楚啊,就是裸片。邦定图看了,都没问题,板子的线路也是正常的,现在估计是这一批货的问题...因为同样的外围电路移到别的电路板上就成了

网友A:
裸片,你最好还是到绑定厂,在打完线还没点胶的时候烧录软件,测试,OK后再烘烤
以前做裸片项目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万一错了还真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