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VHDL问题

楼主(2011-11-09):
对于这种外面有并行语句赋值,进程里有顺序语句赋值时,运行起来data会是什么状态呢?会不会冲突?啥时候是Z啥时候是0?
ARCHITECTURE one OF GpioExtend is

SIGNAL dataBuffe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data <= (OTHERS => 'Z');

PROCESS(wr)

BEGIN

IF (wr = '0') THEN
                        data <=(OTHERS => '0');

ELSE

NULL;

END IF;

END PROCESS;
END one ;

网友A:
多驱动,一般综合不了

网友B:
写vhdl不是写软件,要想想电路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这样写编译能过吗?

楼主:
那我想要刚上电时是一种状态(比如Z)。
PROCESS触发后是另外两种状态0,1,应该怎么实现呢?
就是一旦PROCESS触发后,PROCESS里判断应该是1还是0,但是再也不是Z了

网友C:
我理解,那你要有reset信号接过来吧。我现在有块板子没接reset,试图用晶振自己做,竟然没做成——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