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导干扰OR辐射干扰

楼主(2011-11-09):
一块机器上的控制板,系统地是悬浮的,板子上方及旁边就有380V的动力电源线,板子上的MCU程序老是跑乱,试着把系统地跟大地相接,情况有所改善,但这块板有时要跟别的控制柜连接接受0-10V的控制信号的,非隔离接受信号的,人家的控制柜有的还是非隔离电源的,遇上这种控制电源的如果我们板子的系统地接大地就会导致人家控制柜跳闸,咋整?头都大了。

楼主:
备注:这板子在干净的环境中从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只是到了工业现场才有这现象,控制信号线也是要求人家布的屏蔽线。工业现场就是旁边有几十W的电机运转,有变频器,有SCR控制的加热盘。

网友A:
传导干扰的多,弱电系统和功率强电设备都用市电供电,要加强弱电系统对大能量低频的滤波

楼主:
谢楼上,一般具体是怎么做呢?

网友A:
我记得以前坛子里有过相类似的贴子,老T叔给出的招式是:把动力系统接市电的电缆卷成一个大圈,相当于一个大功率的电感
另外对弱电系统接市电的部分加电感抵制干扰

网友B:
一块机器上的控制板,系统地是悬浮的,板子上方及旁边就有380V的动力电源线,板子上的MCU程序老是跑乱,试着把系统地跟大地相接,情况有所改善,但这块板有时要跟别的控制柜连接接受0-10V的控制信号的,非隔离接受信号的,人家的控制柜有的还是非隔离电源的,遇上这种控制电源的如果我们板子的系统地接大地就会导致人家控制柜跳闸,咋整?头都大了。...
引用 楼主:

人家送来没隔离,你就得接收时先隔离。

网友B:
对于电力线,你可以穿进金属软管看看

网友B:
备注:这板子在干净的环境中从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只是到了工业现场才有这现象,控制信号线也是要求人家布的屏蔽线。工业现场就是旁边有几十W的电机运转,有变频器,有SCR控制的加热盘。 ...
引用 楼主:

让它去见见阳光,没有什么不妥

网友C:
既然你接地线有所改善,那说明是传导问题所致。强烈建议你检查自己的电源系统,并增加共模滤波系统。
有必要时,应该采取屏蔽措施,以防RFI……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买个磁环,把电源线在上面绕几扎,也可把信号线在另一个磁环上绕几扎,效果非常明显

要一劳永逸,彻底根除后患,则所有与外部设备连接的接口都需要隔离(可参考PLC)

楼主:
楼上能否提供个PLC的电路图我参考参考。

网友E:
帮不上LZ忙,顶起

楼主:
我现在的疑惑是:如果说是传导干扰,干扰通过电源线进来了的,可我有工频变压器隔离呀,有没有必要在变压器前加个共模电感和X,Y电容?
一般只在开关电源的输入口见到有共模差模电感和X,Y电容的,像这种线性电源还从来没见到过变压器前有X,Y电容和滤波电感的。

网友A:
动力系统的低频大能量干扰当然可以通过工频磁耦合

网友C:
建议LZ拍着实物照片上来,有图有真相……

网友D:
LZ在13楼的分析恰恰错误,干扰就是从变压器进入,变压器可以耦合电过来,当然也可以耦合干扰过来,所以我建议你用磁环

网友F:
这种干扰是由于电源线的串扰信号所致,其实,解决的办法很多,你的系统PCB上的地线走线要规划好,信号线要做防干扰的措施,电源线要加滤波器,有时要选准位置,可以不需要加太大的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G:
发原理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