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改成恒流恒压双控

楼主(2011-11-09):
这个电路如果变成恒流恒压在改变不大的情况下怎么变化tl431也不改

楼主:
中间那部分不要求

楼主:
无人会吗?

网友A:
此电路有两路输出,现在你要恒流,是哪一路恒流?两路输出电流可能不一样。

网友B:
去搜索充电器芯片,st的

网友C:
需要采样电流。需要再加一路采样控制电路。

楼主:
我只要上面的那一部分恒流

楼主:
大虾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