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运放级联带宽下降问题

楼主(2011-11-09):
多个运放级联时,发现带宽下降很多,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ps(可以用3片op37放大幅值10mv,频带为200khz~5Mhz的正弦信号吗?op37增益带宽积63Mhz.总的放大倍数要求100倍。做实验测试时发现多级级联后带宽下降很多。)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带宽没有下降,只是阶数高了,Q值问题

网友B:
为啥需要三片级联呢,不考虑级联的影响,两片就可以,各放大10倍,带宽都是6.3M

楼主:
3# zjp8683463 是要提高它的Q值?

楼主:
4# yhf311 理论上是有6.3MHz的带宽,不过实际测试时单级只有3MHz左右的带宽,级联过后只有1MHz了。所以很多手册上建议设计带宽时,所选的运放要有足够的增益带宽积。

网友C:
不理解,0.2~5M信号放大10倍,一只三极管就可以做到,用3个运放干什么?

网友B:
回6楼,我在论坛上看了一个帖子,我在4楼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引用那边CHUNYANG大侠的话,我们所说的带宽是-3DB带宽,两片级联,总体是0.707,则每级就是根号0.707,所以相应的带宽就这样降低了

楼主:
7# 李富贵 不会吧,这么简单啊!不过要求是用op37运算放大器!

楼主:
8# yhf311 确实,理论上说明了是下降,实际测试时下降的更多!模拟电路在理论和实际上有很大差距啊!

网友D:
9楼:
同意7楼说法,一支三极管做不到也顶多用两支。

网友E:
楼主每级的放大倍数一样吗?分别是多少倍?

网友F:
LZ要求的是100倍...这个要求用BJT要做也得分很多级才行

楼主:
13# ShakaLeo 都一样,是5.6倍。

楼主:
12# maychang 要放大100倍。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运放级联之后带宽肯定是要降低的,如果把每级放大都近似成单极点的一阶系统,那么三级级联之后的带宽大约是原来的1/(1.1*√3)倍。每级放大5.6倍,带宽是11.25M,三级级联之后带宽大约是5.9M。
所以楼主如果测出来的带宽远低于这个,那应该检查测试带宽的方法是否正确,或者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18# ShakaLeo 我们用的是面包板搭的电路,可能这是带宽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理论算出来是5.9M,实际做出来的电路有可能要下降很多!我们在测量单个运放的时候,理论上有10M多,不过实际只有一半左右。可能我们做实验环境和手册上的要求有点差别!

网友G:
实验环境和手册上的要求有点差别很正常啊.而且,很多手册上说的带宽实际上是指 0dB是的带宽。如果有电压放大,带宽会下降很多,建议楼主才用更宽带宽的运放芯片。

网友H(2015-07-27):
引用 楼主:
8# yhf311 确实,理论上说明了是下降,实际测试时下降的更多!模拟电路在理论和实际上有很大差距啊! ...

完全不同意,怎么说理论与实践差的很大!!
理论与实践是完全统一的,所谓相差很大——只能说对电路分析不够透彻。

网友I:
如果电路没有问题,不考虑假货的话,可能是和布线有关。。

网友J:
http://www.go-gddq.com/html/s676/2013-05/11271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