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M311超调如何解决?

楼主(2011-11-09):
需要测三角波频率,我用LM311比较出来的方波超调严重,试了几种方法,都没能解决,测出来的频率不准,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是不是你要测的频率超过了比较器的反应啊。测频率不准是因为没同步好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不高啊,2~3百k,测信号发生器发出的方波很准的。。。

网友B:
200~300k估计普通的比较器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用的lm311,不行吗?那换什么比较器好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超调严重是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