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件是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9):
Thyristor,过压短路,保护负载。

楼主:
谢谢,就是一个单向可控硅了,查不到这个型号的。
从图上看就是没有这个器件,电路也可以正常工作了。只是没有保护了,是不是?

网友A:
我觉得这部分是瞎扯蛋,输出能过压的话,前面的MOS管早就爆掉了,所以这部分是狗尾续貂。

网友B:
楼上错了。开关电源过压的多了。

网友C:
同意4楼见解。按我实际经验,过压保护应该前面300V电路进行。

网友D:
同意4楼见解。按我实际经验,过压保护应该前面300V电路进行。
引用 网友C:

前级有前级的过压,后级也有自己的过压要求,再因为前后级的过压发生的相位并不一定的同步,只保护前级未必能保护得了后级,所以加上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