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求助

楼主(2011-11-09):
我新作了一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经试验,可以擦除、烧写程序,也能读出程序,但烧写后就是不能让他工作,譬如烧写了一个点亮二极管的程序,提示烧写成功,但连接二极管后就是没反应,在别人那试二极管没问题,程序也没问题。我只是一名单片机新手,对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向大家求教,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查一下限流电阻焊好没有...

网友B:
检查一下电路,看LED灯有没有焊反。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当第40管脚错接到底32脚上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能烧不能执行。应该接到31管脚。我用的是AT89S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