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放大信号与用三极管放大有什么区别、优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9):
运放的开环增益是120db
而一般三极管只有20~40db
当接入负反馈时,结论就很明显了.

网友B:
现在运放足够便宜,几百kHz以下放大场合应该优先选用运放,电路简洁而且精密。
但是运放的开环增益太高,频率高了以后,相位补偿防止自激做起来比较困难,我偏好使用开环增益低的三极管,级内反馈,避免大环反馈,容易处理。

网友B:
补充一下,高频电路一般都有专用集成放大器,只有找不到合适的芯片的时候才需要自己搭。

网友C:
re LZ:

运放由于具备高开环增益、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所以非常适合构成各类深度负反馈电路。深度负反馈放大器的最大好处在于其放大特性(如闭环增益)主要由反馈回路确定,而反馈回路多为线性电路,因此由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电路具备更好的线性性。但是,由于运放的高开环增益以及反馈机制的存在,运放电路的频响一般较差。

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单极增益相对来说较低,通常不能形成如运放那样的深度反馈,亦即三极管自身的非线性性暴露无遗。但由于三极管的频响较之运放电路要好,而功率管的输出功率也比一般运放也大很多,所以在高频和大功率场合三极管的使用还是较为普遍。

网友D:
楼上都是正解,学习咯

网友E:
最主要是高开环增益,高输入阻抗,共模抑制。
至于低输出阻抗则与电路采用深度负反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