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USB枚举三个HID设备,上位机无法访问

楼主(2011-11-09):
大家好
    请问下我用D12,报告描述符,描述了3个设备,一个鼠标一个键盘,一个自定义HID设备,用上位机如何访问到这个自定义设备呢?用圈圈书里介绍的方法只能访问下鼠标,提示读访问失败。麻烦大家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2011-12-12):
大家好,我刚接触USB设备编程。我也遇到同一问题,就是要在同一个MCU上,做绝对座标鼠标+自定义设备,鼠标与自定义设备,同一时刻只打开一个,即当前使用鼠标就关自定义设备,使用自定义设备就关鼠标,通过上位机发送命令执行上述的动作。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说是分别用中断端点就能解决问题,但不知怎么写报告描述符(只有自定义设备,在PC端应用软件能够读写设备,但加了鼠标后,就不能写了),烦请熟手给个报告描述符的框架,供参考,有现成的DEMO是更好,先谢了!

网友A: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