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是无语了

楼主(2011-11-09):
用洞洞板焊了个AT89S52最小系统 ,就想点亮一个LED一闪一闪的,但是已经焊了两片板了,就是死活点不亮。EA也接5伏了,是按照 这个电路来焊的。http://wendang.baidu.com/view/6acabd4d2b160b4e767fcf93.html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2^0;
unsigned int a=0;
void main(){
P1 = 0;

//led = 1;

while(1){
  a=5000;
  P1 = 1;
  while(a--);
  a=5000;
  P1 = 0;
  while(a--);
}

}

上网搜了很多,用万用表也测了 晶振两端跟GND的电压,一端是2.26V,一边是2.05V,检查了几遍焊的电路,跟图上的一样的啊。但是LED就是不亮。在关电源的时候会微微的闪一下。**,都换了几片单片机了,一样。

各位朋友 ,想问下大家硬件应该怎么调试及定位问题啊。。感谢万分!!小人整了几个晚上了,他奶奶个熊,第一次就这样。。真打击啊。

网友A:
试试 P1的赋值分别改成0xff和0x00

话说楼主的LED到底接在哪个引脚上?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晶镇起镇了,好像是PSEN端口看是不是有波形信号!那个R2一般要是R1的10左右吧!经验值是R1 100哦,R28200哦,电容C是10UF。你的这个程序写的也不 规范!
你程序写的也不对呀,如果是你发的链接的图上焊的话,P1=0x00;P1=0xff;或P1=0X80;

网友B:
你对P1.7拉低了,没有再拉高!你发现没

网友C:
LED在P2_0上,你的程序控制P1有什么用呢

楼主:
昨晚整到十二点半,看到有兄弟回复,实在是觉得很感动。也给了我继续整下去的动力,后来居然整好了!原因不是电路接错或者程序。我在淘宝上买 了几片AT89S52,昨晚我全拿出来试,发现原来一直不行的那片,原来是坏的!有两片烧了程序都不行。有两片就没问题。不知是不是之 前怎么弄坏了!

很感谢回帖的各位!

网友B:
你把板子做好,有示波器的话先测ALE看看是不是时钟频率的1/6.。。是的话说明单片机正常运行了!出问题就不是单片机硬件的事了!我上面说错了,是ALE 不是P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