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AMTRON 铁电存储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11-09):
请教:
铁电存储器FM1808的32768字节是否分页?如何分页?
我们的产品中用到FM1808,有一些重要数据想分页存储,不知道给如何做。还请大侠指点!非常谢谢!

以下是我的分析,不知对否,还请指点!
32768字节分为32页(区或块),每页为1K字节(8K位)。
如图一(FM1808 存储器结构.JPG)所示:
(下面为本人对该图片英文的翻译,如有不对之处,还请指点!)
用户通过8位并行接口操作FM1808存储器32768字节中的每一个字节。15根地址线唯一地指定32768字节中的每一个字节。在内部,存储器分为32页(块或区),每页为8K位(1K字节)。地址线的高五位A10-A14对32页进行译码。分页对芯片的使用没有影响,分页的作用是用户可以实现对数据的分页存储,保证数据的持久性,就像在第四页描述的持久性。
参见图二(FM1808方块图.JPG):
该图可以帮助对上述存储器结构的理解。

网友A:
这里不是说了,对使用没有什么影响嘛。
那就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特性方面的考虑了。
也就是说,如果不想关注安全特性,就不需要理会这个 block。

网友B:
此Block只是FRAM内部的解码机制,对于用户来说无需关心,编程上也不需要特别处理。
FM1808不是Flash,不需要Flash的块操作以及写入查询序列,接口方面也与SRAM完全兼容。一句话,你把它当做SRAM操作就行。
另外FM1808已经停产,建议不要用于新产品设计。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指点!

endurance:在这里应该是“持久性” 。更改有"endurance"相应地方.

发此贴的目的是:
我们的产品上用到FM1808,用于存储掉电后不能丢失的数据。其中,有部分重要数据,想分页存储,但对于FM1808的结构不了解,资料是英文的,增加了理解难度,故发此贴。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否,还请指点!

下图(图三)是FM1808.pdf第四页描述的持久性,试译如下:
在内部,F-RAM 操作带有读和恢复机构。因此,每次读和写循环包含一个状态改变。存储器体系结构是基于行和列的阵列。每次读或写的操作引起完整行的持久循环。对于FM1808来说,一行是32位宽。每4个字节边界表明一个新行的起始。持久性能可以达到优化,使频繁存取的数据位于不同的行。无论如何,F-RAM提供充分的高度写持久性比其他非易失性存储器。10000亿(10的12次方)次循的环标准持久性限制,即使每秒对相同行访问3000次,存储器的寿命也超过了10年!

网友B:
这就是推荐你按照FM1808的内部结构进行磨损均分,类似于Flash那样。
由于FM1808内部的最小操作单位为32位,因此编程时按4字节对齐分散频繁操作的数据即可。
例如从0010H开始分配两个频繁操作的字符型变量的话,最好分别分配到0010H和0014H中。如果主控是32位微控制器的话就更好办了,频繁操作的外部变量统统int即可。

楼主:
ejack老师说的很有深度,谢谢了!

假如现在有4个变量分别为:
unsigned char Variable0;
unsigned char Variable1;
unsigned char Variable2;
unsigned char Variable3;
30秒操作一次。
Variable0 的地址分配为3000,那么其余三个变量的地址分别为3004、3008、3012。这样分配有利于存储器的寿命。
呵呵!

网友C:
FM18L08前段时间缺货!

楼主:
才08:31 ,iC921老师就困了!呵呵

网友D:
FM1808已经停产啦,替代的是FM18W08,请注意。

楼主(2011-12-23):
MB85R256H,看看pdf,了解一下,呵呵

网友E:
每页为1K字节

楼主:
MB85R256H是3.3V电源,我们的MCU是5V电源,不匹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