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操作的疑惑

楼主(2011-11-09):
最近想学下SD卡,有个问题:当SD卡想430发送数据时我是通过接受缓存来读数据,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还没读这一次的数据,接受缓存就被下一的数据次更新了,是不是要通过接受中断来读取呢

网友A(2011-12-13):
这个要看你是如何处理的了,如果你用FAT文件系统的话取决你对数据的应用了,一般不会的,只有你发要数据的指令后,SD卡才给你返回一个扇区的数据(512字节),所以你的缓冲区最小为512字节,呵呵,可以看看FAT文件系统的移植的例子,网上很多的。

网友B:
需要通过中断

网友C(2012-02-01):
这里有SD卡视频,目前讲解最详细的SD卡类视频教程

AVR单片机十日通下载地址:http://www.avrgcc.com/bencandy.php?fid=26&id=787

MMC/SD卡入门到精通:http://www.avrgcc.com/bencandy.php?fid=26&id=784

地址都是115网盘,看说明下载,可以下载的

网友D:
楼上的资料不错!!!应该能解决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