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1-11-09):
下面是花样流水灯的程序,有几个问题向各路大虾咨询下:
1.数组中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好像不是让流水灯先按顺序流,然后....)
2,i=136, 纠结的是程序刚开始它取数组中的哪个数;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没~~~~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Pattern_P0[]=
{
  0xfc,0xf9,0xf3,0xe7,0xcf,0x9f
};
uchar code Pattern_P2[]=
{
  0xf5,0xf6,0xfe,0x54,0x56,0x76,0xd7,0x49,0xa9,0xe4,0xc6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120;t>0;t--);
}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136;i>0;i--)
  {
    P0=Pattern_P0;
   P2=Pattern_P2;
   DelayMS(150);
  }
}
}

.
.

网友A:
数组中的数据是自己定义的。用来赋值给P0、P2口的。你可以试着改变数组中的值,然后把程序重新编译一下,再看下效果。i=136,也是自个定义的,它在for()这个循环中代表,你想让他循环的次数。

网友B:
看是看得明白,,把两个数组的值分别给P0,,P2口

网友C:
不知道for语句到底要做什么:o

网友:
循环做延时用。。。

楼主:
第一个循环中,P0和P2取什么值 ?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是说main()里的for,还有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