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波和电平,请教

楼主(2011-11-10):
请教各位了
电路有两个状态
1、一个是低电平状态(或者也可以搞成高电平)
2、另一个是高电平方波脉冲状态(或者也可以搞成低电平方波脉冲)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或者电路,可以将这两种状态区别开来。。。即:第一种状态低电平或者高电平,第二种有方波脉冲的状态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将方波转换为电平信号的问题)

望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边沿触发器?

网友B:
RC高通,加整流滤波整形。

楼主:
边沿触发器?
引用 网友A:
边沿触发不行吧。。50HZ方波额,,请教具体方波。。。

楼主:
RC高通,加整流滤波整形。
引用 网友B:
RC高通的话,50HZ频率得用多大电容啊,请教具体方法

网友C:
用可重触发单稳做,把重触周期调到<50Hz即可.

网友B:
RC高通的话,50HZ频率得用多大电容啊,请教具体方法
引用 楼主:

uF级的就够用了,后面测量电路输入阻抗高点

网友B:
to 5L:

不仅和电容有关,还与电阻有关。基波截止频率为1 / (2 π R C),放一倍余地有 RC = 1 / (50 π)。后续还需用滞回比较器整形输出。

网友B:
如6L用单稳更好。

楼主:
用可重触发单稳做,把重触周期调到<50Hz即可.
引用 网友C:
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用一个555能搭出来吗? 请教了

网友D:
是数字信号的脉冲表示法?那么时钟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常感谢。。。

网友E:
74123单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