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如何焊接

楼主(2011-11-10):
(无正文)

网友A:
QFN不难焊,多练习!

网友B:
个人认为,封装引脚做长一点,这样会比较好焊。

以下为为BAIDU答案:
为了减少PCB面积,偶尔会用到QFN封装的芯片,或者是贴片的晶振,焊盘压在芯片底下不好焊,这里介绍一下我们应急的一种焊法,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1、垫高焊法:
                 首先,焊盘要做的比推荐值长一些,使芯片放上去之后四周能够露出0.5~1mm长度
                 其次,在所有焊盘上镀上锡,在芯片管脚上也镀上锡
                 然后将芯片对准焊盘放上去,按住。
                 最后将烙铁尖点在长出的焊盘上,让焊盘和管脚上的锡都融化,连在一起,锡不足的话就补上一点。这样焊的结果就是芯片会离PCB高出0.3mm左右。
         2、热风机吹:
                  首先,将所有焊盘镀上锡,在芯片管脚上也镀上锡
                  然后,用热风机吹焊盘,预热板子和焊盘,使焊盘上的焊锡融化
                  最后,将芯片对准放上去,热风不要停,看管脚上的焊锡也融化了,与焊盘上的锡融合合了,就可以停掉热风了,扶住芯片直到冷却

网友A:
QFN封装目前很普遍了吧,我司在新产品测试或者维修时经常手工焊接此类封装,没什么难度
关键焊功要到家,封装引脚长点当然好手焊,但有些器件不是说做长就做长,封装进化的原因一是体积要减小,二是热耗散功率要提高,还有更重要的是减小引脚阻抗以适应越来越苛刻的数据速率和信号完整性的要求

网友C:
一律代工,省得惹麻烦。

网友D:
想快,刷锡膏然后热风枪或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