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50A有用过的朋友吗,怎么好象不太稳定?

楼主(2011-11-10):
我的CPU是AT9261,用GL850A扩展了四个USB口。功能正常。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有时GL850A或和AT9261自身的USB口中断连接。现象是在GL850A的USB口插入USB设备,没有任何反应。此时,复位CPU也没用。一定要断电重启,也就是让GL850A重启,才能恢复正常工作。GL850A的USB口,实际工作时,是插着USB口的3G网卡,不知是不是3G的信号对其有干扰?或是其它什么原因,望高手们指点。

网友A:
GL850其REF端对地电平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尽量让其连接的基准电阻近距离接芯片的模拟地,模拟地与数字地要分好,而且其附近不要走强干扰信号

网友B:
我用台湾另外一款HUB芯片做的HUB,也不是非常强壮,市场买的商品化的HUB也是这样。

表现为,有时候U盘不识别,重插U盘才可以,有时候要拔插USB电缆设备才识别。再就是,摔打一会设备可能就掉线了。这种情形大概会有5%的出错几率。在工业场合是不允许的。

准备用美国的工业级的芯片试试。以后拒绝用台湾货——尽管很便宜。

网友C:
我最近也遇到了 GL850A的问题 不过解决了,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