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帮忙看下这个场效应管电路

楼主(2011-11-10):
这个电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我给画到一起。其中的场效应管 7002 有很多损坏,经常换下一个,又发现另外一个坏了,请前辈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电压不够,7002不能完全导通,导致发热过大当然坏的快了

网友A:
我的完全导通是饱和的意思

楼主:
但是RK7002的datasheet上 Ugs(th)为1.85V,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的器件,3.3V应该够了呀。

网友B:
假如你标注的参数是正确的,7002是没有理由会坏的。
既然坏了,就检查一下10KR电阻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A:
Ugs(th)是它的开启电压,但是要完全导通的话这个电压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C:
应该不是烧坏,建议在GS端跨接一个大电阻
还有你的7002感觉是用在开关状态,建议这个3.3V能不能变高点,或者把7002换成三极管

网友B:
因为10KR电阻的存在,在任何情况包括半导通7002都不该坏,
24V 10KR能输出的最大能量就是 12V 10KR(负载等于内阻),功率才14.4mW,怎么会坏?

楼主:
目前板子已经做好,飞线跨接一个电阻也不太方便,3.3V是另外一块电路板提供,没法提升。
也考虑过换成NPN三极管,还没有实验。之前的设计就是用三极管,后来换成场效应管。

现在怀疑是静电损坏了7002.

网友B:
你确定是7002坏了?坏成什么样?短路开路?

网友D:
从电路上看不出坏的理由,不排除工作环境静电导致的损坏,可以在GS之间跨接大电阻看看!

楼主:
目前坏的,短路和开路的都有。

楼主:
具体坏的现象是:24V那边的光耦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或者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E:
我感觉静电损坏的多些,这个电路怎么着也不可能是电流热积累烧坏的

注意管子流通环节的防护,另外如楼上所说,栅极与地间应该加个泄放回路

我也感觉换成三极管更好

网友B:
LZ有提到这个电路处于两系统,那么就是说平时G极是悬空的,如此是该在GS处接个电阻。

楼主:
平时7002的G极是有3.3V用10K电阻上拉的。 前辈们都提到要在GS间加电阻,这个电阻取值100K 如何?

网友:
取100K可以,越小的话保护越好,但要求更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D:
我看100K可以尝试下,看看效果!

楼主:
t.jm前辈说的对,当其中的插板拔下来的时候,G极确实是悬空的。

准备把7002换成NPN的三极管试一下。 因为改板来不及;有很多路,飞线也不行。

网友B:
问题也不一定是静电损坏的,看资料RK7002 G极是有防静电保护的。
说不定是RK7002本身的质量有问题也说不定,毕竟在中国假货横行。

网友F:
刘明一下

网友G:
1:是假货,反正我是信
2:3.3V驱动很不合适,可改用24V分压驱动,即楼上几位讲的在G和S端接一个电阻,10K就行

网友H:
吃饱了撑的,根本没必要用这个7002,光藕直接输出驱动下一级就行了

网友H:
根据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2N7002.pdf手册
Vgs = 2V(typ) 时,Id = 0.25mA
Rds 在Vgs = 4V时,最小值大约是5K

网友I:
建议上拉10K改为1K.加下拉电阻47K-100K均可,虽然3.3V是场管的开启值,但正如8楼所说才14.4mw的功率。如不改电路直接换三极管不行,因光偶就有1点几伏压降。

网友J:
有几种可能性:
1) 2L说的:驱动电压不够,7002不能完全导通,导致发热过大当然坏的快了!具体Vgs多少大好查数据手册.
2) 若Vgs=3.3-Vce,在现在的电流下已经足够饱和导通的话,那看看哪里焊接有问题,或者印刷板有短\断现象.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关注,目前这个系统中将7002换成了3904(NPN的三极管),其他都没有改,拷机8小时了,运行正常。
也联系了ROHM的一级代理,明天过来我们公司鉴定这个7002是否为假货。

网友J:
啊,可能是假货啊!这年头山寨到"不是东西了"

网友K:
如果是多次损坏,可能是焊接时烙铁没有接地,导致7002击穿,可以试一试把焊接时烙铁拔下用余热焊接

网友L:
额 把光耦驱动电流改大点

网友M:
既然LZ说:这个电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
那么栅极连线是否很长?是否还有热拔插和栅极悬空的情况?

所以,你自己设计时就得考虑好各种情况下都不会损坏、或失控的可能